V星ms-7309主板USB不好用,自动上电触发后可显示,不能关电!

楼主(2016-03-26):
板载USB接口4个有时两个可用 有时只有一个可用,PS2接口全不能用,通电就自动上电,但不显示,触发后方可显示,
按住关机键不放不能断电,但显示屏里面的信号已经是关掉了的,我以关机时序来检修!

首先查开关

1 短接开关IO第80脚PSIN#已成功被拉低,MS6V星专用芯片第13脚PSIN#也成功被拉低。
2 查IO是否送走信号给桥,短接开关IO第81脚PWRBTN#成功被拉低,此信号直接进桥G4脚,

3 查SLP_S3#信号 桥有无返回关机信号,短接开关数秒 IO第82脚持续的高电平无变化,

MS6第40脚也持续高电平无动作。
由此可见是由于桥部分功能失效所致和USB接口故障PS2不能用等!
不知小弟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不错  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
AMD桥故障比较多,分析值得学习

网友A:
分析很正确,南桥本身损坏对应内部测试点也会失去啦低SLP S3信号电压功能机制,导致IO82脚在主板关机时候无法接收低电平SLPS3信号,即IO芯片80脚在主板处于S5状态对应工作信号电平变化是持续高电平到低变化。

网友:
短接开关数秒 IO第82脚持续的高电平无变化,推测83脚对应工作信号PSON也会一直维持低电平状态。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换桥吧。

网友:
USB不能用这里可以测量下对应数据和时钟信号测试点对地阻值情况,然后排除南桥故障。

网友B:
这个板也不一定是桥有问题,很多板你测开机电路的时候SLP_S3的电压跳变是很小的。你这个板先得确认一下绿线这路有没有问题才能最终判断。
至于USB与PS2的话,IO有问题会引起PS2不正常,USB时钟及USBOC#有问题也会引起USB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也不一定是桥有问题,很多板你测开机电路的时候SLP_S3的电压跳变是很小的。你这个板先得确认一下绿线 ...

绿线PSOUT#是由MS6第14脚直接控制的。

网友D:
对啊,凤城说的对,如果是因为USB或者PS2的信号有问题造成桥不能正常工作也有可能。
不过桥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USB供电的小8脚通病很多,可以先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绿线PSOUT#是由MS6第14脚直接控制的。

在我的实际维修中MS的专用芯片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需要这个图纸 没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很正确,南桥本身损坏对应内部测试点也会失去啦低SLP S3信号电压功能机制,导致IO82脚在主板关机时候无 ...

版主,是单桥坏了吗?我这片(主板/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实际维修中MS的专用芯片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版主,V星专用芯片MS-6G可以用MS-7G代换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凤城说的对,如果是因为USB或者PS2的信号有问题造成桥不能正常工作也有可能。
不过桥的可能性挺大的 ...

版主,我用MS-7G代换6G后,MS-7G冒烟了!换回MS-6G后竟然不通电了(不会冒烟!不发烫!也没虚焊!方向也没装反!)开机排针只有0.5V!求解啊,版主!谢谢啦!!!

网友:
IO 68脚不是(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网友:
大神,我用MS-7G代换6G后,MS-7G冒烟了!换回MS-6G后竟然不通电了(不会冒烟!不发烫!也没虚焊!方向也没装反!)开机排针只有0.5V!求解啊,大神!谢谢啦!!!主板和楼主的一样,故障也一样但USB和PS/2都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肯定会烧其他东西个人认为,你开关只有0.5V肯定不对在跑下线路看看。

版主,会不会是IO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V星专用芯片MS-6G可以用MS-7G代换吗?谢谢!!!

不可以

网友E:
还真的不能代换!把MS-7G换上去通电(插上电源就发烫冒烟)后冒烟了!再换回MS-6G(原来的专用芯片),竟然不通电了!开机排针0.5V,通向IO(F71882FG)的第80脚PWSIN#,此脚也是0.5V!紫线(ATX第九脚)有5VSB!现在量竟然都是0V了!(开机排针 IO第80脚 紫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的不能代换!把MS-7G换上去通电(插上电源就发烫冒烟)后冒烟了!再换回MS-6G(原来的专用芯片),竟然不 ...

版主,救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会不会是IO烧坏了?

肯定会烧元器件啊,一般冒烟肯定大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会烧元器件啊,一般冒烟肯定大电流

IO会烧坏?还是MS-6G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O会烧坏?还是MS-6G周围的元器件?

你主要查开关引脚连接到的元器件,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主要查开关引脚连接到的元器件,有图纸吗?

没图纸!现在电压都0V了!开机排针/PCI A14脚/IO的第80脚-PWSIN#(和开机排针相连)都是0V了!!!

网友:
NV 还是  AMD?   桥可能性  比较大        !  OC#  PS/2  排阻   都正常吗?

网友:
IO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AMD的板子  我都直接换  没办法 水平不行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B:
给你说了不行,脚位都不同你不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了不行,脚位都不同你不信

那为什么换个MS-6G(是好的)还是不通电啊?(芯片不发烫 开机排针还是0V),是IO的问题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换个MS-6G(是好的)还是不通电啊?(芯片不发烫 开机排针还是0V),是IO的问题吗?版主

那就是别有地方还有问题,是不是IO我也不知道,你找图纸查下电路看看。

网友:
这款主板 自动开机 IO 坏的多 。USB不好用 的话 一般是端口边上的小八角 坏 了 。测下 是不是没电输出或是偏低了。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