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的问题,各位大师,今天接修一块华硕的H61板,开机点亮,显示风扇检测报错,无法进BIOS界面(按键盘没反应),把原板BIOS读出,用另一个8M的BIOS芯片写入从本站下载的文件,开机不显,写入读出的原板的BIOS,也是开机不显,装回原BIOS芯片,能开机点亮,进不去BIOS界面,不能把风扇检测选项关掉,有办法吗? 15秒自动关机,头大啊

网友:
你这个是 USB-OC 出问题吧。15秒

网友:
USB报错OC#

网友:
没有显示USB出错,只看到FAN ERROR ,最后一行就显示15秒的自动关闭,最麻烦是写BIOS芯片没显,只能用报错的芯片才显示,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USB过流报错
测量3  5V的电压去处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说不定有惊喜,上次有一台联想的机器保修期内换了主板,也提示风扇错误,联想上门工程师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搞定,最后是恢复出厂设置搞定的

网友A:
是不是要不断的刷bios才行哩   或换个BIOS芯片刷刷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风扇报错一般不会引起15秒关机的,风扇报错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一般15秒关机是USB供电或者过流保护引起。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检查一下USB电路,第一次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不断的刷bios才行哩   或换个BIOS芯片刷刷看

原板芯片我不敢动数据,只做了读出,是用另一不同型号的8M芯片写BIOS,死活就是不亮,这才奇怪呢,原板芯片是25Q64 8M片

网友B:
谢谢大家,此板修复,还真是USB检测电路问题,一个电阻焊盘腐蚀造成供电异常。

网友:
测量USB 3  5V的上下拉排阻的822跟472
或者可以闲测量USB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此板修复,还真是USB检测电路问题,一个电阻焊盘腐蚀造成供电异常。

USB-OC#这个出问题很多的。一般只有这个才会出现15秒关机的。风扇报错一般不会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把25Q64的内容写到25Q40,死活点不亮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你自己没看清英文提示   搞这么大的乌龙   USB  OC 15秒关机  老掉牙的维修

网友:
华硕一直以来的通病  现在h61又多了一个通病就是检测电压出错

网友:
15秒关机是UBS过流。风扇报错英文是CPU FAN error

网友:
量USBOC这个好搞

网友:
15s关机 应该是usb oc#的问题 了

网友:
USB-OC报错 看下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