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60C 板号 : MV-MB-V3 开机不亮

楼主(2016-03-26):
求大神解答 BU9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HP G62 INTEL MV-MB-V3.pdf

网友A:
独显/集显背光亮度控制切换电路,注意图中信号及图下说明框的解释就简单易懂了。

网友:
芯片具体功用不清楚,不过看真值表得知是COM分别与NO、NC的开、关控制。

网友:
看起来像个转换电路

网友:
PWM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现在主板被人动过、这个UB9主板上没有、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芯片如果没有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背光,屏幕暗,可以看看外接

网友:
亮度和背光 看看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集显背光亮度控制切换电路,注意图中信号及图下说明框的解释就简单易懂了。

厉害的不行.
大神和小白的区别就是.
小白只有根据主板来找图纸中的电路才会知道干神马的.
大神是光看图纸就知道这个在主板中起什么作用的.
然而我现在还是拿着板了对着图纸都来看老半天还得外加百度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