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890万用表好还是优利德890好?价格差不多

楼主(2016-03-26):
哪个质量会好一点呢,淘宝价格都是七十!

网友:
性能差不多,根据外观,显示字体习惯选 择吧。

网友:
个人认为胜利的表还可以,就是这种便宜的表,电池都没有那么耐用。

网友:
UT890,139C

网友:
一次到位,还是买个UT60H吧

网友:
网上有升压9V的充电锂电池1000毫安
50元刚入2个,非常好用。

网友:
差不多吧,我一直用优利德

网友:
胜利的这种垃圾表就不要出来害人了,用一个月各种接触 不好,优利德的这型号没用,不好评价

网友A:
优利德的耐用点 胜利的 会有卡簧接触不灵 不久数值就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耐用点 胜利的 会有卡簧接触不灵 不久数值就跳了

确实,胜利底价表不行,高价的就不知道了,没用过,优利德的还可以

网友:
万用表最经常使用的东西还是要买100上的,有条件的直接fluke15B 或者17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