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联通3G单卡增强版 不开机

楼主(2016-03-26):
摔了一下  开机无电流  充电无反应  不知如何入手,本人小白一只  求指导

网友A:
自顶 求指导 刚入行  开机原理 也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顶 求指导 刚入行  开机原理 也不了解

吹一下电源IC,找到相似的电路图,测量一下电压电阻

网友:
查尾插,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一下电源IC,找到相似的电路图,测量一下电压电阻

哦 我试试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32.K时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