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420 驱动安装成功,扫描正常,可以发送传真,不能接收。

楼主(2016-03-26):
换了一台电脑主机,系统也刚换的,也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的驱动。重装驱动N遍,能发送传真,就是接收不了。

扫描正常,他打印功能坏了,所以只用来扫描和传真用。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你可以换一个系统,因为ghost的系统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

网友:
谢谢,好的,我哪天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可以换一个系统,因为ghost的系统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

没办法,ghost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