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修改数据库链接服务器的IP

楼主(2016-03-26):
是商场收银机,客户机有两台一台可以链接主机,一台由于还原了系统无法链接服务器,另一台收银机的IP是192.168.1.1,问题机的IP地址是192.168.1.5,服务器IP地址是192.168.1.14,问题几机数据库链接的IP是192.168.1.1链接到那一台收银机了无法联通,把服务器主机修改192.168.1.1,问题机马上可以链接到服务器,但另一台断开了,我想知道怎么修改当初安装好的IP。给客户叼死了,他就要我去看,叫我不要拖这么久。

网友A:
服务器里配置好了吧,你看看它的配置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里配置好了吧,你看看它的配置不就知道了

服务器的IP是192.168.1.14但是有一台收银机默认服务器地址是192.168.1.1无法连接服务器,要想直接在收银机把连接服务器的IP改192.168.1.14不知道在哪里改,安装数据库的时候选择服务器IP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库的IP修改就是了。就差这步。

网友B:
你收银机是192.168.1.1,服务器也是192.168.1.1,你是完全不懂网络还是打错了,在同一个网段下面,两台主机的IP是不可以相同的,而且你路由器的网关也是192.168.1.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收银机是192.168.1.1,服务器也是192.168.1.1,你是完全不懂网络还是打错了,在同一个网段下面,两台主机的IP ...

我把收银机IP改了一个192.168.1.2另一台192.168.1.5,把服务器改成192.168.1.1,这样搞都把两台收银机重新安装系统,然后在安装数据库服务器IP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