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B18EC 经常蓝屏atikmpag.sys

楼主(2016-03-26):
故障机型:SONY VPCCB18EC
配置:I7-2630QM  2条4G  500G  WIN7 64 旗舰版
显卡:AMD Radeon HD 6630M
在浏览网页或是看网络电影时,屏幕突然黑屏了一下,然后几秒后电脑恢复正常,并且在任务栏的右下角弹出显卡驱动程序已停止响应 并且已恢复的提示。客户说这种故障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有时几天都遇不到,有时一天遇到几次。系统GHO、清装都已经试过,内存、硬盘、CPU我都已经换过。

网友:
116代码指向显卡。大多软故障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3a3f811eef8268da2eb8a1c.html

网友:
你这个是ati显卡有问题了,可能是驱动也可能是显卡本身坏了...

网友:
我和你的故障差不多相同 Dell的  我换过全新显卡不行  具体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首先换个系统大上官方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软件问题,我的电脑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概率不大

网友:
恳定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