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K43SD-REV4.1) 故障:装上电池充电灯就亮了

楼主(2016-03-27):
华硕A43S(K43SD-REV4.1)
故障:装上电池充电灯就亮了
(可以正常使用接上适配器也可以充电,单接电池或电源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单接电池的时候充电灯亮,进系统桌面电池的图标也是显示充电状态)
维修:拆机后查了下没有进液腐蚀,各信号也没看出头序来,就更换了充电芯片,装上电池好了充电灯不亮了(开心了下)装机收钱,没想到过了二个月客户又拿来说还是老问题,我当时一下就想不会是充电芯片又烧了吧,心里这么想着就跟客户说没事没事我在给你修修,我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收钱帮他保修一下,后面就麻烦了。
  这次我拆机后换了充电芯片刚换好可以,过会冷机了就又不行了充电灯就又亮了,查电路华硕这个机都没图纸,只能自跑线路累和没头序,查了好一会也没理出头序来,想想那就把EC换换吧,换完EC还是不行,这下没拆没心思修了放那了~过了几天客户催促了没办法又拿来修了,看来看去还是不好下手,后面在网上下了个点位图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满用吧,
     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了下原理: 只装电池充电灯亮,说明主板误认到有适配器接入,这是EC120AC_IN_CO#这个信号出问题,量EC120脚电压1.几伏左右不稳,正常应该3.3或者0伏,问题找到了知道怎么修了那就开始查吧,打开点位图查120脚看到所连到充电接口附近的一个6脚三极管和一个排阻上,三极管的另外一个脚在到充电芯片,就是这个6脚的双三极管把120脚的信号拉低了(正常只装电池应该是3.3伏)查了好久后面查出是4脚的排阻有两个脚之间有点漏电造成的下面有图片解说。(用烙铁电焊去除漏电后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没分了大家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楼主实力派,跑电路有点辛苦。看来华硕总喜欢死在排阻上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呀,兄弟。

网友:
楼主所说的那个6脚三极管,其实是N沟道的双MOS管, 同样的帖子, 楼主怎么发了2遍

网友:
华硕笔记本也有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花了这多大工夫修,这种不影响使用的问题,客户愿意花钱吗

网友:
刚刚才看到你这篇文章,想给你加分都不行了。

网友(2018-03-17):
楼主这个双排阴阻值是多少,点位上都没有,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