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K43SD-REV4.1) 故障:装上电池充电灯就亮了

楼主(2016-03-27):
华硕A43S(K43SD-REV4.1)
故障:装上电池充电灯就亮了
(可以正常使用接上适配器也可以充电,单接电池或电源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单接电池的时候充电灯亮,进系统桌面电池的图标也是显示充电状态)
维修:拆机后查了下没有进液腐蚀,各信号也没看出头序来,就更换了充电芯片,装上电池好了充电灯不亮了(开心了下)装机收钱,没想到过了二个月客户又拿来说还是老问题,我当时一下就想不会是充电芯片又烧了吧,心里这么想着就跟客户说没事没事我在给你修修,我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收钱帮他保修一下,后面就麻烦了。
  这次我拆机后换了充电芯片刚换好可以,过会冷机了就又不行了充电灯就又亮了,查电路华硕这个机都没图纸,只能自跑线路累和没头序,查了好一会也没理出头序来,想想那就把EC换换吧,换完EC还是不行,这下没拆没心思修了放那了~过了几天客户催促了没办法又拿来修了,看来看去还是不好下手,后面在网上下了个点位图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满用吧,
     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了下原理: 只装电池充电灯亮,说明主板误认到有适配器接入,这是EC的120脚AC_IN_CO#这个信号出问题,量EC的120脚电压1.几伏左右不稳,正常应该3.3或者0伏,问题找到了知道怎么修了那就开始查吧,打开点位图查120脚看到所连到充电接口附近的一个6脚的三极管和一个排阻上,三极管的另外一个脚在到充电芯片,就是这个6脚的双三极管把120脚的信号拉低了(正常只装电池应该是3.3伏)查了好久后面查出是4脚的排阻有两个脚之间有点漏电造成的下面有图片解说。(用烙铁电焊去除漏电后测试故障排除)没分了大家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没分了大家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学习到,遇事还得冷静多想想。

网友:
可以想到AC_IN_CO#这个信号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还不是很清楚,是管子拉低吗?还是排阻。之前遇到的是排阻坏了

网友:
思路不错思路不错思路不错思路不错思路不错

网友:
LZ技术好,没图都能修出来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

网友:
这好像也是这机器通病吧!

网友:
充电电路还是挺好玩的 ,楼主心细学习了

网友:
思路还是可以的,人都是后知后觉啊,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过这个机器, 我碰到的问题是充电芯片BQ24740的28脚PVCC供电偏低,造成没有公共点电压, 我要以明确的告诉楼主你说的双二极管其实是N沟道的双MOS管UM6K31N

网友:
充电模式就得先查AC_IN信号

网友:
原来又是AC_IN这个信号的问题啊,华硕很多坏排阻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功底还是很不错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是不爱修 没图纸

网友:
搞维修,就怕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