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6-03-27):
联想g31t-lm主板没复位    查全板  cpu1.26   内存1.8  A15没电压     io 37脚没供电   cpu电源管理37脚有点压1.29   Q43的D脚没电压    看来是这的问题   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换了还是不行    求大神帮助是我拿错了还是没量到

网友A:
要先看一下Q42的D极拉低了没有。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要想PG为高的话,必须要Q42的G极为高拉低5VSB,然后3VSB上拉才有效,
不然的话Q43的G极为高、那么Q43就被拉低了; 。可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外围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看一下Q42的D极拉低了没有。

没有拉低   是哪的问题   换了一个q42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要想PG为高的话,必须要Q42的G极为高拉低5VSB,然后3VSB上拉才有效,
不然的话Q43的G极为高、那 ...

是电源管理发出pg电压不够吗

网友:
我估计你的pg 是没输出。要是有输出的话pg在内部按理说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管理发出pg电压不够吗

感觉电源管理发出供电不够

网友:
修好了   直接给Q43的D脚3v就好了

网友:
Q42导通 Q43截止 通过3V上拉。 看看Q42 Q43 R434 这3个东西。不行一起换了先。。按你修的 应该是R43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