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 万用表测(拆掉后)小元件0402封装不夹飞掉呢?

楼主(2016-03-27):
维修中 咱们经常需要拆下某些小元件 譬如:0402小电阻 电容
改装过的加了细针脚表笔,两头一夹 电阻就不翼而飞了
这些小东西的测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我测量的时候都不会啊。这个可能要看技巧吧。
楼主可以找个别的PCB板子,然后把电阻电容一脚焊到那个PCB板子上,不影响测量

网友:
粘在双面胶上

网友A:
给你说的好方法吧,电阻拆一头就行,另一头任然焊在板子上,你测量完,马上复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的好方法吧,电阻拆一头就行,另一头任然焊在板子上,你测量完,马上复原。

对哦  是个方法 嗯  谢谢付吕剑武版主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

网友B:
拆掉一头就能测量, 想拿下来,保险就一头焊在锡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的好方法吧,电阻拆一头就行,另一头任然焊在板子上,你测量完,马上复原。

进水腐蚀的一量就飞了,在板上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一头就能测量, 想拿下来,保险就一头焊在锡丝上

你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