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VIVO 解锁定屏格机大全

楼主(2016-03-27):
步步高 viivo y3t格机指令************
步步高 viivo y3t格机指令。1、音+和ON/OFF    2、出现英文的时候不松键,并按OK  3、出现机器人肚子红三角叹号  4、按OK   出英文    5、选Wipe data/factory  6、按ON/OFF  7、选Yes—deletealuese--
8、按ON/OFF  9、选Data Wipe Complete    10、取电池重新开机,等待较久,但照片等等都还在
步步高v1格机**************
首先同时按音量上键、中间home键、然后按开机键,等待几秒,手机上会出现黄色感叹号、安卓绿色机器人图案。按下开机键,手机显示Recovery菜单,有4个选项 。通过音量键,选中倒数第二行“wipe data/factory reset”,按开机键(进入下一个界面);按音量键,选中“Yes – delete all user data”,按开机键确认恢复清除数据操作[等待开机,解锁成功
步步高S3格机解锁百分百OK*****************
插上充电器,按住功能键+音量上键+开机键,选择第3项选择YES,然后重启OK《很独特格机方法》
vivo y15t格机 解锁************************
按住开机键马上按下音量+键两个按键都不要松手,选恢复出厂模式按开机键确定,手机自动重启。OK了
步步高VIVO Y11解话机锁,格机*************
关机状态下,按开关机加上键等出现英文选第一行中文 , 恢复出厂设置,开机键确定,出现中文,选 ,清楚所有数据并重启,开机键确定,这种手机格机很慢,等待自动开机就好.
步步高Y3T 格机解锁***************
关机状态下,按住音量键上+开机键,等手机会出现界面2:按音量键下到“Recovery Mode”,按开机键确认
3:出现三角形和叹号后,按一下触屏下面那个圆形键(Home键)4:此时手机会出现模式,按音量键下到相应的选项(重启或格机)第4格 5:格完返回按第一格 重启手机   OK
步步高y20t格机解锁******************
手机关机,同时按住音量上键+音量下键+开机键,屏幕显示后放开开机键,其它键继续按住直到进入模式,进入模式后选恢复出厂设置,开机键确认,OK
VIVO y17t 硬格,格机,进入刷机模式************
手机完全关机,开机定屏的可以按下键和开机键强制关机。关机之后等下,插入充电器或数据线,屏幕显示电量格的时候,同时按住音量上下键,然后按开机键,黑屏就松开机键,音量键不送,然后就有一个模式。剩下的大家都懂吧,中文的,想解锁的就回复出厂,想刷机的就选择进入re模式。
OPPO,A115  恢复 格机************
*#8778#  总清除指令
OPPO T703“软格机”和“硬格机***********
1 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开机键和侧 音量键下 键,以开启手机。 2 长按侧音和“硬格机”  量键下键约15秒钟,直至手 机屏幕显 示Android图标,手机进入恢复模式。3 点按手机屏幕右下角,将显示一个菜 单选项。 4 按侧音量键下键反色显示“wipe data/factory reset”,然后点按屏幕左下角的OK, 在确认 屏幕按侧音量键下键反色显示“Yes--delete all user data”,再点按屏幕下方的OK,可清除手机上存储的所有用户数据。5 按侧音量键下键反色显示“wi p e c a c h epartition”,然后点按屏幕左下角的OK可清除手机中的缓存分区。6 按侧音量键下键反色显示“reboot systemnow”然后点按屏幕左下角的OK,可重启手机系统。
oppo x9007格机解锁**************
手机关机,同时按住音量下键和开机键。出现OPPO后松开开机键,音量下键不动。选择中文,开机键为确认键。选择清除用户资料。完成后重启手机。OK
OPPP X907格机*****************
同时按住电源键与音量下键,约十秒钟时间之后,屏幕上将出现黑底黄字(如上图)这说明手机已经进入Recovery模式双清解锁
oppox909格机*****************
按住音量+加- 再按开机,等屏上出OPPO后把开机键松开,音量+加-不要松,等7-8秒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会了
OPPO X903死机重启,定屏格机********
重启格机在关机状态下(取下电池再装上),推开滑盖同时按住“H”键和开机键3秒后松开,出现开机画面;出现三角形再次按“H”键进入recovery模式; Enter 确定
OPPO R815T解锁    格机***********
关机后     同时按住音量+ -键再按开机键    开机     10秒钟后屏亮  灯亮  松开开机键  下方出现1行英文  之后 出现中文恢复出厂   开机键为确认键  重启等待------------------------------------
oppo 909格机解锁定屏******************
手机在关机状态下,然后按音量下键+电源键,一起按,就会进入工程模式,然后都是中文的,选择恢复选项,然后系统会自动恢复,完了再选择重启选项就OK了!
OPPO功能手机通用密码*******
OPPO手机万能密码为67766776,密码框输入按确定后,手机会自动关机,重新开启后,所有密码变为预设,即0000 此功能可以解决忘记密码问题。
步步高功能机万能密码********
型号ii710,V312,K102,i606,i531,i270
开机出现输入密码 直接输万用解锁指令80364981
步步高 VIVO S7 BBK VIVO S6  解锁 格机************
按住音量上 再按开机键,出现六行白色英文字,按音量下键 到 最下面一行 RECOVERY MODE,按 开机键 确定,出现绿色机器人 按 触摸屏 小房子,出现 黄色 RECOVERY 选项,然后 双WIPE 不会的继续看,音量键选 WIPE DATA/FACTORY RESET 开机键 确认,音量键选 yes 开机键 确认,音量键选 WIPE CACHE 开机键 确认,REBOOT SYSTEM NOW 开机键 确认,手机自动重启OK。
OPPO r807 T15 R807 R803 T703 X903 X90格机解锁解图形锁***************
长按音量向下键和电源键,当第二次看到FIND时就松开按键,随后就会进入recovery
音量键上下为选择条目,电源键为确认选择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
解锁的也挺全面

网友:
兄弟.不错不错/双手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