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修显卡 求助

楼主(2016-03-27):
平时我都不修理显卡的,今天闲来无事,正好有一片自用的影驰GTS450  重炮手 512MD5 ,拿出来练练手,结果坠入了深渊,这卡前天还是好的,一直放在柜台上没用,现在显卡表现为检测不到,很是纳闷放在那里也能坏。。。。bios以刷,测12V 3.3V供电无短路,打阻值也都一样,测得显存供电1.5V,核心供电0.86V(就是这个搞不懂),这个核心供电正常么?是不是太低了啊,电源管理是up1068QJ,手上没有可换的电源管理。。。。。。哪位高手高手我一下,GTS450的核心供电0.86V有没有问题啊 ?

网友:
打阻值,无短路和虚焊的现象

网友:
说实话我对台机显卡也没有思路,有很多好卡都扔了,最多就是没供电的搞出供电,再就是换换电容,台机卡虚焊的很少

网友A:
对电阻 MOS管 还有GPU 现存打阻值

网友:
也许是GPU虚焊了  BGA 烤烤看!

网友:
GPU电压正常的,运行处理图像才升高一点,节能

网友:
供电时正常的不行就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不行就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加焊测试一下

网友:
BGA刚刚做了   依旧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阻 MOS管 还有GPU 现存打阻值

。。。也都打了  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