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通电掉电通病

楼主(2016-03-27):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78LMT-S2 ,问题是按开关通电1秒左右就瞬间掉电,反复开反复掉电。通电瞬间测试各大供电都正常,又瞎测了半天,结果无意间万用表搓到一个三极管那点,主板就没断电了,换掉2个三极管就好了。主板型号和故障位子在下面 7楼 求加分啊!

 会员8658072元2022-12-25 23:13
 会员2165412元2022-10-19 13:46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是那个三极管呢

网友B:
lz.弄个图片上来.标注下在主板那个位置的三级管,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是那个三极管呢

不知道什么情况上传不了图片。 就是CPU座子左侧2个三极管。我这个主板是通电就掉电

网友C:
楼主你上传个图片上来我也能给你加分啊,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片上上去,人家容易知道,至少要说一下元件的标识,要不然这贴子看了等于白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片上上去,人家容易知道,至少要说一下元件的标识,要不然这贴子看了等于白看了。

终于能上传了。刚才点上传没反应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主板型号和故障位子在下面7楼 求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是那个三极管呢

主板型号和故障位子我上传了,刚才点上传没反应,原来是网络问题 我用的无线居然不能上传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上传个图片上来我也能给你加分啊,

加分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弄个图片上来.标注下在主板那个位置的三级管,就更好了。

求加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是那个三极管呢

求加分 谢谢了

网友:
我认为是三极管和绿线相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上传个图片上来我也能给你加分啊,

已加,记得下次最好上传图片一起。不然有抄袭或者水贴的嫌疑。只要图文并茂,肯定会加分的

网友:
这个你修了几块板了,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能上传了。刚才点上传没反应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样就差不多懂了,有图纸就更容易懂了。

网友:
CPU旁边 的管子通病一粒

网友:
这个三极管连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能说下那个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2016-05-06):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 这二个三极管是CPU温控相关的, 因为我修到过一个华硕的M4A88T的主板,也是瞬间触发掉电,最后换了2个 ...

应该是温控。

网友:
没遇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都坏了吗?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收下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吧,无意中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要是有图纸一起说明那就棒极了。还有这个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经验可以/。。。

网友:
这两个管是干嘛用的,可以上图分析下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应该是缺信号导致的 不知道那个三极管 发出的是什么信号!【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碰到了,呵呵

网友:
不错,通病再现。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不错  在下学习了

网友:
抱歉啊   误操作点到投诉了,版主看见投诉可以无视啊!本来想点评分的!还过时间评不了了!

网友:
三极管控制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我有块H61也是掉电,开机就掉,没搞好

网友:
这种问题是通病吗?

网友(2016-06-18):
描述的很清楚,掉电这种通病 还没有意见过,手里有很多这种坏板子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今天刚好也修到一台!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啊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
就是CPU座子左侧2个三极管

网友:
我觉得是温控的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这里是一个过温检测的信号,技嘉AM3 AM2主板上电掉电的通病,三极管坏了拉低了信号,主板认为CPU温度过高掉电

网友:
原来温控不行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哇 看来我以前哎....

网友:
又学了一个通病谢谢

网友:
经过点位图配合图纸查证,这两个三极管分别为Q9 Q10,控制的信号是THERMTRIP_CPU_L,也就是温控信号。

网友:
学习了,刚刚在修这个主板,问题不是这个!

网友:
好了,收藏了,下次可以测一下,碰到掉电的

网友:
应该是温控开关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这样的话只叫我们换三极管,没有说明情况,还是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通病吗??下次预见这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
这俩个是温控的吧 确实是通病 论坛里好像有这个的资料 之前一块也是触发掉电 换了这俩管子就好了

网友:
刚遇到一片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张这样的故障版,换了这两个三极管 真的好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按位置来看应该是温控信号,估计序号是q9  q10

网友(2017-02-05):
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

网友:
上面信号是电源好吗,一重般要重点查它

网友:
谢谢你
修好一块

网友:
我记得这个三极管 直接拆掉 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还好看到了最后,终于有人好奇找了个图纸,也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谢谢发图纸的与维友们分享

网友(2017-08-03):
谢谢分享 修过当代码84的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神人,这样都能修好主板。。。。。。。。。。。

网友:
103#的师傅说得对,我直接把其中的一个干掉就OK了!

网友:
太感谢了,我今天也修好了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取下连不放回呢。

网友:
修板有时候就是这样 经常戳三极管有时候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