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3-27):
联想C200一体机开机大写灯亮但是屏幕不显示,刷了U37的程序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按屏幕左面那个方块按键  一按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屏幕左面那个方块按键  一按就好

版主没记错吧?左边就三个指示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没记错吧?左边就三个指示灯啊!

不好意思   我修的黑色的  你这白色的跟开机键 在一块的
共4个键   一个开机  一个加 一个减  剩下那个一按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也许有用

网友:
看看机器各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修的黑色的  你这白色的跟开机键 在一块的
共4个键   一个开机  一个加 一个减  剩 ...

以前我碰到过,飞线RGB信号线外接可以亮,但内屏就是不亮 刷了程序 换了芯片都无果!那个按键是起什么作用?我百度找到个黑色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有修到刷屏bios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现象  搞好 了吗 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 我知道 C200 集成CPU的吧 桥是黑色那那种吗

网友:
U37这个芯片也容易坏,我刚修到一台刷了U37不行,把U37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把U37 的程序共享一下!

网友(2016-05-03):
给个程序啊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用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吹桥试下。。。。。。

网友:
灯管,灯管,,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