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RT5390屛坏了有显示,我换一个新屏什么都显示不了?

楼主(2016-03-27):
请问一下哪位大师能帮我解释一下,我的笔记本屛坏了不过还能显示很花的,开机画面都能看到,我换一个新屏为什么有背光无显示啊,一样的14寸屛,帮帮忙,新手不懂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要刷屏的BIOS,坏屏的bios拆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刷屏的BIOS,坏屏的bios拆过去试试,

只能用这个方式吗,老师?

网友A:
只要确定你没搞坏屏线其他什么,刷屏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确定你没搞坏屏线其他什么,刷屏bios就好了

我用两个屛都是好的,换上去什么都不显示,有背光,坏的那个屏能看到开机过程?

网友B:
换回原屏故障不变吗?
不变换多一片屏试试
故障变化查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回原屏故障不变吗?
不变换多一片屏试试
故障变化查屏的供电

供电,我查查看!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上来看不到?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和卖屏的说好是什么机器用的?实在不行只能把原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