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新问题

楼主(2016-03-27):
普通家用台式机有一个机械硬盘,一个SSD,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在BIOS中好像认不到硬盘。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BIOS里面改成AHCI

网友:
换条数据线看看
或者模式改下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模式改成RAID就成了这种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模式改成RAID就成了这种样子?

你可以先试试改
不行的话 数据线换掉看看
再不行 吧南桥换了。。死办法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试试改
不行的话 数据线换掉看看
再不行 吧南桥换了。。死办法而已啊

机子已经拿走,无法验证了。

网友C:
明显是RAID模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RAID模式的问题

普通电脑可以用RAID这种硬盘模式吗?

网友C:
很多主板都带有阵列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主板都带有阵列的模式

多硬盘时这种模式可以加快硬盘读取速度。

网友D:
硬盘接口在BIOS中调试问题,能进系统就不纠结它了,是不是相对比较老的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硬盘接口在BIOS中调试问题,能进系统就不纠结它了,是不是相对比较老的主板?

相对比较老?何以见得?上面可看出4G内存,有SSD硬盘,有AHCI、RAID模式,另外有大功率独立显卡,应该相对比较新吧。用户换了一个电源,清了一下灰就走了,机子详细信息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比较老?何以见得?上面可看出4G内存,有SSD硬盘,有AHCI、RAID模式,另外有大功率独立显卡,应该相 ...

管他呢,只要他同意咱搞,有收入就是好机器

网友:
这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你打开了RAID模式  这是阵列模式  你是用什么系统的  XP就换成IDE模式 WIN7就用AHCI模式

网友:
很明显硬盘模式问题啊!

网友:
硬盘模式没改对,有三种,RAID AHCI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