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楼主(2016-03-27):
故障,上电不显示,
这机器是板载U AMD芯片组的电流上到0.4就弹不上去了,拆机吹了下U,故障依旧上BGA焊了还是一样,刷了个BIOS 也不行,给点思路啊 CPU电压这些都出来了

网友:
应该还是缺电压啊,再测测所有电感

网友:
RTC电路检测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 北桥呀

网友:
这是缺电压,看内存复位时钟信号 再北桥

网友:
我的CPU 缺一组供电,正在修 也是0.4 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