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认独显

楼主(2016-03-27):
联想B470,不认独显,CPU换过了,供电也是有的,就是不认独显,显卡也打过了。这种一般搞哪里?

网友A:
BIOS设置,不行就只能换显卡了 以前换好过

网友:
把显卡换换。。。再看看图纸   都测一下条件

网友:
这种都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
刷bios看下 ,

网友:
要是还不行一般还是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你是说能显但独显用不了,先看是不是独显禁掉了。BIOS里。如果还不行就测显卡条件,转换电路不知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不行就只能换显卡了 以前换好过

BIOS刷过了,系统重装了,都不行

网友:
显卡的供电是不是该重点先检查下

网友:
独显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的

网友:
更换显卡,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