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吐糟不快的一块V星880GM-E41无VTT无复位无电源好信号维修

楼主(2016-03-27):
               副标题(核心提示)  :V星这个主板CPU座上没有VTT电压也正常,不要去修,这处电路根本没有安装完整不起作用的,这帮设计人员就是挖了个大坑,我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

   昨天收到一块V星的880GM-E41主板,一边检查,对照图纸,一边对V星的设计人员忍不住想吐糟几下,你们这是设计的什么玩意,难怪我遇到V星坏的主板太多了。

  先说下大概。拿到主板,插检测卡,通电不跑码。AM3的主板我都是先量一通内存供电,大约1.5V,正常 。量了SPD和其他电压,没发现内存部份有问题。 上个CPU假负载吧。量下CPU内核电压为1.1X V, PLL为2.4X ,正常。 量下VTT  为 0 V  ,这一般的主板不都是1.2V左右吗(好像1V左右的也有?记不清了)这0V绝对不正常啊。  继续量电源好信号为0 V  ,系统复位为 0 V    。 先修VTT电压吧。

     VTT电压是主板总线电压,CPU到北桥的,量一下周围的场管S板吧。好像都正常啊,有一个场管S极是1.2V  似乎很符合VTT电压啊。难道是VTT电路有断线?在CPU假负载上用万用表一端量VTT,一端在CPU座周围量。量到了有相通的点。打下VTT二极值,无穷大,这是什么鬼意思?找个电路图吧。从图纸上可以看到CPU_VDDR的产生,到CPU_VDDR_A  再到CPU_VDDR_B的关系。  CPU假负载上VTT测试点连接的是CPU_VDDR_B  ,  CPU_VDDR_B  由CPU_VDDR_A 通过一个电阻R130产生,而在主板上R130实际上根本没有安装。  而CPU_VDDR_A  只安装了一个R125  0欧电阻直接接地,  CPU_VDDR_A  连接到CPU_VDDR 的之间的R243也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安装。

       原理上本来是   CPU_VDDR   经过R243  产生   CPU_VDDR_A    再经过R130产生  CPU_VDDR_A  (也就是CPU假负载上的VTT).  既然R243  R130 都没有安装,那CPU_VDDR_A  和CPU_VDDR_B是不起做用的。CPU_VDDR_A 上只有一个R125  0欧电阻接地,这可以考虑为抗干扰。但CPU_VDDR_B上还安装有几个电容是什么什么鬼用?莫名其妙。   这电路图设计成R125  R252 都为0欧接地,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考虑到CPU_VDDR_A和  CPU_VDDR_B 不使用时做为这两者接地用?
       好了不管这些了,继续修,说实话我现在已经给这电路图绕晕了。

      前面的都是无用功,是图纸误导人的(绝对没找错图纸,这个图纸我猜是包含两个版本的主板,比如A版的要装  R1 R3 这几个元件,B版的要装R2 R3这几个元件,不能同时装R1 R2 R3 R4,  这个看图片2  CPU _VDDR  产生CPU_VDDR_A的电路就可知R243 R252 这两个都是0欧,不能同时装的,不然CPU _VDDR 供电会直接对地短路    这什么恶心的图纸),以下的才是有效果的。

         算了,我去查下有没有通病吧。查到论坛上一个无复位的维修的贴子。他的是Q52损坏。我测量得Q52  D级 0V  ,  G板4.72  V    ,  再测上一级的Q50  ,  这看图纸是一个三极管,C极=Q52 G极   为4.72V   ,B 级为1.98V  明显不正常啊,导通时BE间大概为0.7V嘛,这B极电压明显过高,怀疑是BE极间断了。 型号为T04 ,从料板上拆一个下来装上。 再通电,复位电压和电源好电压都出来了。VTT还是0V (有时有0.1-0.2电压,怀疑是干扰)
     装上CPU试试,跑C7   ,记得有贴子讲V星有时是PS2接口问题。在PS2接口旁边量下472排阻,中间两脚一边为5V 一边为0 V  ,直接换个新的472焊上,一路跑码点亮了。 这V星的设计真是...........    负载上VTT根本没有用,但CPU_VDDR_B上还装有元件,明显误导人。害得我研究了好久图纸,越看越不明白。最后找个通病,一风枪把Q50换了,一通跑起来了。这其中的什么原理,我也根本不想去研究了,我只想对V星的设计人员说,托你们的福,遇到好多坏的V星主板。

网友A:
VTT没出来 是被拉低 还是截止 楼主你没说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T没出来 是被拉低 还是截止 楼主你没说明啊

那个CPU假负载上的VTT根本就没有安装必要的元件,不起作用的。我贴子里有说了啊。VTT电路是有电压的,但没有通到CPU去,看主板电路应该设计就是如此,跟图纸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CPU假负载上的VTT根本就没有安装必要的元件,不起作用的。我贴子里有说了啊。VTT电路是有电压的,但 ...

拿应该是主板设计问题,,
华硕主板可以测量VTT电路转换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应该是主板设计问题,,
华硕主板可以测量VTT电路转换出的

开始测CPU负载上的VTT没有电压,一路找断线,图纸上标的好多元件都没装上去。 这个图纸很有问题。你看图片2 那个CPU_VDDR 产生CPU_VDDR_A的电路。 R243 和R252 两者只能装一个,同时装上去就会供电短路。要么安装R243使VDDR_A启用(此时不能装R252) ;  要么不安装R243使CPU_VDDR_A弃用,这个时候可安装R252使CPU_VDDR_A  这部分对地短路以免干扰。不知道这样理解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测CPU负载上的VTT没有电压,一路找断线,图纸上标的好多元件都没装上去。 这个图纸很有问题。你看图 ...

主板实际上CPU_VDDR_A  是经过R125接地的。R252好像是没有的。这个图纸很有问题。R252 R125 这两个元件不是重复  了吗   ?

网友:
基础很扎实!

网友C:
Q50b级1.98电压偏高,为什么说是三极管的be间断了呢?这什么原理?

网友:
人家爱怎么设计怎么设计,呵呵。如果设计到不坏的地步,大家转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50b级1.98电压偏高,为什么说是三极管的be间断了呢?这什么原理?

NPN 三级管的BE极导通电压为0.7V左右,现在B极电压为1.98V,E级接地为0 V  ,说明BE极没有导通,可以判定三极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PN 三级管的BE极导通电压为0.7V左右,现在B极电压为1.98V,E级接地为0 V  ,说明BE极没有导通,可以判定 ...

是1.9-0.7=1.2这样得来的吗?为什么电压会高出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9-0.7=1.2这样得来的吗?为什么电压会高出这么多

你可以参考一下二极管的结间导通电压,导通电压基本是没有大变化的。像BE间电压,从0V一直上升,直到0.7V时BE间导通,然后BE导通电压基本保持在0.7V左右,不会有大的上升。

网友:
楼主功底好,有些设计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支持楼主。

网友:
主板用个3年就该坏了 不然没得修 厂家也卖不掉

网友D:
VTT不出,U也可以正常工作啊 ?

网友:
好绕,绕着脑子都乱了,看半天才绕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T不出,U也可以正常工作啊 ?

VTT是出来了,但好像是没有通到CPU上的,所以我查了好久为什么CPU座上没有VTT电压。没想到这个板本来就是这样,修了复位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