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待机电流0.12正常么?

楼主(2016-03-27):
联想S415待机电流0.12正常么?,机器可以触发,待机电流是0.12,触发后是0.55,不显示,刷了BIOS无效,,,是怎么回事呢,

嗯,知道待机不正常,有短路,发现网卡发烫,拆了。待机0.02,待机正常,然后触发之后电流0.4.不走了。。是不是还烧了其他东西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 了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不正常,待机偏高。维修吧,简单的不想再说什么论坛多例子

网友:
这么高,应该有热的地方了

网友:
嗯,知道待机不正常,有短路,发现网卡发烫,拆了。待机0.02,待机正常,然后触发之后电流0.4.不走了。。是不是还烧了其他东西了。。。。

网友:
缺电压吧 你测测

网友:
查查CPU那块,  是不是U坏了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我的机器是 蓝屏!!代码应该是显卡的事 ! 假焊后不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