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又来送钱了(更水贴)

楼主(2016-03-27):
刚修的机子,说上月从触摸板进水了,自行清了下表面过还能用现在不触发了
报价拆机,我X,U的散热座子坏了

修好后就加焊

水只是进了一点点,看上去也没什么,再看一眼就发现有条线腐蚀了
就处理了一下,左边的电容有点黑黑的就去掉了

这进水问题小就一条线腐蚀,反U散热座坏更花时间。

这钱来得快,但整个月就来了几台本本,唉。。。。。

网友:
这水贴也要有技术来衡量的
检钱机子下次需要加下权限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祝楼主天天都有这样的钱捡

网友A:
这个夹具能用焊锡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夹具能用焊锡焊?

处理一下就能焊

网友B:
是我就换二手的上去,那玩意处理不好很难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就换二手的上去,那玩意处理不好很难焊的。

那能找到一样的,我这少这些配件,也好焊的,比在主板上的还好焊,只要热了这铁就行

网友:
天天都有这样的钱捡

网友:
一台就捡了两次

网友:
捡钱啊,轻轻松松就赚到了。厉害哦

网友:
我遇到2台进水的  腐蚀厉害  没的修  你的是在捡钱  不过 也要细心观察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这线是干什么用的?好吧,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
进水机修的这么快 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进水机器好修的时候一下子,不好修是时候换板

网友:
不是进水机器一般不修么

还有腐蚀了哪里   圈个圈啊~

网友:
生意不好做啊.有就修吧.

网友:
天上掉馅饼砸你嘴里了

网友C:
座子好搞吧,直接上也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座子好搞吧,直接上也得了

这样说来,什么机子都 好修,没有修不好的是吧,直接上?你不定住,不说压不压到U,就连螺丝都上不了。你说能直接上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来,什么机子都 好修,没有修不好的是吧,直接上?你不定住,不说压不压到U,就连螺丝都 ...

好不好修看能力,修不好的都是时间成本大不愿修而已

网友:
U座你Y拆坏的吧~~

网友:
是啊。。。我力大无穷。连坏两个位。。。。客户摔过。U座都能拆坏?这是什么水平。神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修看能力,修不好的都是时间成本大不愿修而已

那就是说实际情况,什么叫直接上就行。

网友:
一个月来几台,也够爽!

网友:
可以焊的,温度调高就可以焊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送钱来了。。。。怎么不让我碰见

网友:
进水有时很好修,有时死难修

网友:
这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好水的帖子

网友:
  楼主、。200大洋又到手了啊、。

网友:
运气好·!现在秀笔记本!不好弄啊!liang太少!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好啊

网友:
看来生意都是惨淡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
这个月是淡季

网友:
捡钱也要技术手啊,哈哈,学习了

网友:
哈哈,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哎!有时候拆装比维修的时间都长!

网友:
哎!有时候拆装比维修的时间都长!
`小K
大部分机子都是,如果有人专装机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有时候拆装比维修的时间都长!
大部分机子都是,如果有人专装机就好了。。。。

网友:
祝楼主天天捡钱,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