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E40奇怪问题

楼主(2016-03-27):
E40返修,第一次送过来不开机,检查是没有待机,检查有短路,换了待机芯片和保护隔离还有击穿的场管等之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我稳压电源限流1A的,接上去后待机不出来,好像有短路的样子电流表一直0.001~0.05跳,啪啪的响。这时候去测公共点电压一直跳变,被拉低。之后因为其他机器要接,稳压电源限流打高了,后来接回E40后发现待机出来了,装机使用一切正常。测试几天后没问题就叫客户拿回去了,结果一星期后送回来,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后又正常了,装回去测试几天又叫客户拿走了。再过一星期又送回来了,有待机不触发。插拔又好了,这次不敢叫客户拿回去了。
我做了一些测试,限流1.5A以下下就不出待机,公共点会被拉低,这时电流表0.001~0.007之间,超过1.5A电流表刚开始也会小幅跳一下,接着马上待机就出来了,电流0.02A,能正常开机。3V5V电感任何一个断开都会不出待机,断开时电流0.001左右公共点被拉低至0V但是没有大电流。我想可能是哪里有短路了,但是死活找不出来,电流不大也没法烧,小白求指导~~~~~~~~~~~~~

网友A:
你觉得有短路 你可以烧鸡来检测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没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有短路 你可以烧鸡来检测

电流小啊,烧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小啊,烧不出来啊

你可以加大来烧鸡啊
慢慢的加 别一次性19V烧啊。。。

网友D:
E40  AMD还是H55的?
查查RTC电路
不触发时查保隔,查触发上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0  AMD还是H55的?
查查RTC电路
不触发时查保隔,查触发上电条件

H55的,不触发的时候太少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一次,等我拆出板子又能触发了。我就想我限流1A按道理待机电压应该能出的吧?现在限流就不出待机,不知道跟不触发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没到位

安装应该没问题,拆装好多次了

网友E:
有可能你换的隔离管有问题,还有你断开电感当然是不出待机,3、5一个有问题都会拉低,不能断开电感而是断开后级隔离点。我现在无聊死了,不如发过来我修修,呵呵。就你这说的不像有什么短路像什么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你换的隔离管有问题,还有你断开电感当然是不出待机,3、5一个有问题都会拉低,不能断开电感而是断开 ...

好啊,你在哪里的,我技术不行设备也不全有些小毛病自己搞搞,有好些个修不出的板子,希望找人长期合作,价格优惠点,可以联系我,企鹅:220543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你在哪里的,我技术不行设备也不全有些小毛病自己搞搞,有好些个修不出的板子,希望找人长期合作, ...

我只是帮别人打工,五月就跑人啦。去广州看有没有人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