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30 插电池短路

楼主(2016-03-27):
一个礼拜前客户在我这里配了块X230的电池,拿回去用了一个礼拜,机器拿回来了说是不充电了。插上稳压电源一看,短路2秒,不充电,单独用电源或者电池都能正常开机。很明显电池放电电路短路 查电路图 直接更换D60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我的是不充电怎么撸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电路图也发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维修速度真快

网友:
思路快,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不充电怎么撸

先排除电池咯最好,以前一块广达的板查了几天都没查出问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了块电池,立马充电!!

网友:
楼上有个兄弟说好技术一针见血,非常赞同,磨练技术最重要

网友:
额 查了1个小时,用了两天就返修了  我嘞个去   估计是功率不够  换个大功率的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