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OPEYE-H61-UATX:2.00不过内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27):
惠普H61芯片主板,  H-POPEYE-H61-UATX:2.00不过内存,开机嘀几声,CPU会发热应该读过CPU,内存主供电,VTT,SPD,SCL,SDA,时钟,复位都正常,CPU换过,内存单面,双面的4G都换过,BIOS也刷了好几个,还是嘀嘀响,求大神指教

网友:
再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桥看下是否虚焊  还有内存工作条件
不要看电压 看小元件工作条件
供电芯片输出条件
有些小元件不良也会导致内存过不去

网友:
换CPU ,打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总线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故障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在研究中

网友:
看看桥旁边的电感是否都有电压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修好分享下哈

网友:
sddfhhm gfyop[i[32345346436dfgg

网友:
求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测试CPU座,北桥有没虚焊

网友A:
有没有内存假负载打下内存到CPU的阻值还有的板子内存有个反馈给IO的信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假负载打数据线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内存假负载打下内存到CPU的阻值还有的板子内存有个反馈给IO的信号,希望能帮到你

内存到CPU阻值没问题,想问下,内存有个反馈IO的信号是那个脚?有没有参考电路图,我参考技嘉H61的图纸,没发现内存IO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