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问题

楼主(2016-03-27):
请问下,我一片华硕H61-MLX3开机键盘灯有亮。主板有运行,没信号,接独显也一样,这个主板上只有一个8角小芯片。我拆掉也一样。请问一般什么问题哈,谢谢

网友:
你认为这样就能好 拿你是可以不用做电脑了
板子拆下来 测量哪边问题 不是随便拆东西就能好

网友:
有条件的话刷个BIOS

网友A:
主板坏了呗   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呗   换主板,,,,,,,,,,,

那做什么维修啊。。。
我们做维修的 除非确实修补了才还
问题还不清楚怎么能这样说呢

网友:
看下诊断卡代码有没有到亮机的那一步,再做打算。

网友:
这个情况就是主板硬件的问题,这个要拆出来检测啊,各大供电,两个pg等等

网友:
楼主说的是...独显和集显都不亮吧?...先目测有没有短线之类的...在插个小喇叭.看.有没有报警.....换内存条.CPU..还不行.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