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4.7错误9搞过硬盘也不行

楼主(2016-03-27):
请高人指点一下,换过硬盘,测试焊盘阻值都正常,供电正常。开机自动进入数据线恢复模式,itunes刷刚出进度条,就跳出进入数据线,报错9,按理说引脚阻值正常基本代表通CPU的线路也正常。这种情况除了搞CPU还有没其他可能?
cpu

网友:
换个新的硬盘。得用机器刷新 修复一下硬盘 详细得到你们当地配件销售商那里才有 写号

网友:
6还能换硬盘?

网友:
意思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随便找个5s硬盘,能刷完再买硬盘

网友:
看来CPU了,不搞了,手工不行。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iphone6刚出精度条报错9,换了新硬盘也没用,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弄过6p cpu虚了 按住cpu刷机,要是可以刷的话就到某宝买个cpu夹,将就吧

网友:
查U6总线对地阻值,大于480就是CPU虚焊或掉点。重值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