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三星732n plus奇怪现象吗?

楼主(2016-03-27):
最近修一台三星732n plus,现象很奇怪,接电脑通电不开机,但指示灯会有反应,电脑没开机的时候是闪灯的,开机后灯是长亮的,但奇怪的是我接了一台旧款的媒体播放器,跟现在的机顶盒差不多,但是旧款那种,可以正常出画面,这是不是说明了驱动板有问题呢?

网友A:
最近修一台三星732n plus,现象很奇怪,接电脑通电不开机,但指示灯会有反应,电脑没开机的时候是闪灯的,开机后灯是长亮的

这个问题可以回复你
你接显示器 显示无信号输入 刷程序  【通病】
下面媒体播放器 还没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一台三星732n plus,现象很奇怪,接电脑通电不开机,但指示灯会有反应,电脑没开机的时候是闪灯的, ...

屏幕上没有显示没信号哦,只是黑屏,一开机就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幕上没有显示没信号哦,只是黑屏,一开机就黑屏

你可以刷下程序看下 如果不行
看下灯管是否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刷下程序看下 如果不行
看下灯管是否坏

奇怪的是用电视盒带能开机用,然后插回电脑用,又有画面,能正常使用,证明灯管没有坏哦。

网友:
程序坏了吧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说显示器接主机黑屏,接机顶盒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说显示器接主机黑屏,接机顶盒可以正常显示???

对啊~主机肯定是正常的哈。。。

网友:
现在估计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主机肯定是正常的哈。。。

这故障蛮奇怪的,主机接其他显示器也是好的???显示器接其他主机也是好的???难道还有显示器挑主机的说法吗?怪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蛮奇怪的,主机接其他显示器也是好的???显示器接其他主机也是好的???难道还有显示器挑主机的 ...

不是挑主机,电脑主机输出是正常的,换过主机也是一样,只是用机顶盒连接液晶屏是能用的,再连接电脑就有画面了。

网友:
刷个程序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挑主机,电脑主机输出是正常的,换过主机也是一样,只是用机顶盒连接液晶屏是能用的,再连接电脑就有 ...

意思就是说,不先连接一下机顶盒的话显示器就不显示,连过以后就显示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说,不先连接一下机顶盒的话显示器就不显示,连过以后就显示正常?

可能还是程序坏了造成的,,,,这里区别的就是只有分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程序坏了造成的,,,,这里区别的就是只有分辨率了...

如果是分辨率问题,那为啥接一下机顶盒之后再接主机又能正常显示了呢?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没改过分辨率哦,还是感觉很奇怪。不过你说的程序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三星的程序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