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TLM4236P(1138板)背光一亮即灭伴音杂音沙哑一机二病检修

楼主(2016-03-27):
海信液晶电视TLM4236P(1138板)第一个病症:开机一亮即灭。仔细观察屏亮的瞬间,左边亮右边暗,估计右边高压板问题可能性大。
通电测试,左边高压板瞬间有高压输出,右边高压板每个高压变压器都没有输出,保护后测量高压变压器初级和驱动IC 1脚(接地)都有7---8V的电压,显然接地回路不通了,仔细测量查找发现JP68右端虚焊虚焊。
补焊开机屏亮不再保护。接入信号试机,麻烦来了…………

第二个病症:伴音沙哑严重失真,拔掉音频信号线仍然沙沙响。想走个捷径看看网上有没有先例,查了半天没有丝毫线索。

测量扬声器两端没有直流电压差,功放TFA9810温度也正常。开机20分钟故障也没有变化。示波器测量伴音缓冲放大U45输入段有杂波,MST6X89 73\74脚输入波形正常,问题显然出在MST6X89上。

测量70脚(AVDD-AU)3.3V正常。69脚没有电压,显然很不正常。先吹下C435,开机测量69脚电压升到1.6V,插上音频信号线,声音立马洪亮悦耳。关于AUVREF,AU表示伴音电路,VERF:基准电压。外接电容就是基准电压滤波。

    这个基准电压就相当于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极偏置,偏置电压过低时交流信号的负半周不能通过,偏置电压过高时交流信号的正半周使三极管饱和也不能通过,所以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的基准电压通常为电路工作电压的1/2左右,过高或过低都将使输出失真甚至没有输出。这就是此故障快速判断的依据。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维修得这么细,要是我,直接换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