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15 e1不开机求助,就差换机箱了,主板内存显卡都换了,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楼主(2016-03-27):
新人求助啊,联想s515 e1不显,是属于联想一体机,刚拿过的时候电流跳着挺正常的,我就想着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换了显卡,内存,刷了bios,主板无短路,各组电压都挺正常的,最后无奈,就买了块新主板,可是换了新主板,新内存,新显卡,说一下cpu集成在主板上,换新主板就相当于换块新cpu了,可机器还是不亮,我也是醉了,新手求助啊

网友:
怎么发图片?图片地址怎么弄?

网友A:
有没高压板,高压板有没短路,没有的话是不是屏坏了啊,屏线测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高压板,高压板有没短路,没有的话是不是屏坏了啊,屏线测下是不是好的

它不是笔记本,联想台式机,标题我好像说错了,不好意思,显示器和vga线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新人求助啊

网友:
新手求助00000

网友B:
我爷是醉了  除了机箱基本全换了还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爷是醉了  除了机箱基本全换了还不显

郁闷死了,硬盘什么的也换了,就是不显啊

网友C:
屏线有问题或者屏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线有问题或者屏幕

标题说错了,不是一体机是联想品牌台式机,显示器和vga线都没问题的

网友B:
插插内存,擦内存金手指,放电,换电源。显示器有无信号源选择按键?换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标题说错了,不是一体机是联想品牌台式机,显示器和vga线都没问题的

把主板拆出来裸板测试 看看亮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插内存,擦内存金手指,放电,换电源。显示器有无信号源选择按键?换显示器

内存擦了,内存也换了,主板是新的,不过还是听你的放电了,它这个台式机用的是笔记本的电源线,我之前一直直流表测的,电流也从19v调到20v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源,显示器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还有这事?带集显功能吗 去掉独显插集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拆出来裸板测试 看看亮机不

裸板电流不跳,都装上电流才跳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事?带集显功能吗 去掉独显插集显呢

带啊,去了独显一样,换个新独显也一样

网友:
刷个BIOS看。。。

网友:
别上机箱,裸板最小准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