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XP卡在进系统的界面

楼主(2016-03-27):
GA-AURORA-RH板子进系统后DOS可以进,XP就卡了,然后直接蓝屏,系统OK的,求维修思路,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网卡声卡这些禁用掉。看还有没用。

网友:
进入安全不是 驱动全部不要上看看
不行直接换CPU

网友:
挂个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蓝屏有提示的呀,看它提示的是什么,再找相关的东西处理好就是了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啊 然后分析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垃圾硬盘有问题,断电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