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5392

楼主(2016-03-27):
主板供电,NCP5392 是4相供电芯片,现在主板是3相供电,不知还能不能再改成2相。主板现在只有2相正常。

网友A:
拿你可以改下试试 如果不行就改回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你可以改下试试 如果不行就改回去

查不到类似的,可能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不到类似的,可能改不了。

改不了那直接 扔掉吧

网友:
修好了,是IC坏了,换第3个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