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410解决有时不显有时显,第二次开机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6-03-27):
lenovo u410解决有时不显有时显,第二次开机不显的问题

lenovo u410解决有时不显有时显,第二次开机不显的问题.zip

网友:
楼主你这板号呢?

网友:
是桥的还是EC的,应该说明一下比较好

网友:
可以用,是桥的,可以用。。

网友:
附件无法读取

网友:
已经试过了,可以使用的

网友(2016-05-23):
可以使用  但是用三个月后又同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