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开机不显示,有开机声音,。还有苹果笔记本A1466不触发,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6-03-27):
苹果一体机开机不显示,有开机声音,。还有苹果笔记本A1466不触发,苹果笔记本待机偏高,,求大神解答..在此谢谢啦

网友:
苹果笔记本已经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个A1311有声音无显示。。没配件测试了。。。怀疑显卡或者屏了

网友:
那个显卡还有桥那个可能大点

网友A:
楼主是专门搞苹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门搞苹果的吗?

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的话 你看一下 有4粒指示灯  如果有4粒的都亮,屏坏的比较多 如果只有2粒指示灯 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苹果不精通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修过几台,

网友(2016-06-13):
第一台是否暗屏,第二台不触发原因太多了,第三台短路。此论坛超神的人太多,也不是什么都秒杀的

网友:
你这俩机器都是白给的!!!

网友:
看看是显卡  还是高压 坏了

网友(2018-08-13):
第一台,换显卡,第二台,换主板,,完成了

网友:
第一台一般显卡问题吧,第二胎就不好说了 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