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 电池触发2秒掉电 求助

楼主(2016-03-27):
     X220  电池触发2秒掉电,机子可以正常充电。 适配器开机关机使用正常,而且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也使用正常开机状态下拔掉适配器电池能正常继续使用重启也没问题,真怪????

修的有点累了,而且很乱,所以求助下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A:
你 刷个 bios  试试吧

网友:
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我的是联想的Y460电池不能开机,EC_ON被至高一秒马上掉了,但是适配器同事用开机后把适配器拔掉电池能房放电,EC和充电芯片我都试过了,没思路了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楼主在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刷个 bios  试试吧

机子那过来后我就去官方下了个BIOS刷了

网友B:
电池模式下查-EXTPWR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模式下查-EXTPWR适配器检测信号

谢谢
机子修好了,真难焊接搞了40分钟才焊接好!!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

网友:
楼主学习了  有机会一定注意

网友:
图片里的文字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