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笔记本改WIN7系统老蓝屏正确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7):
第一步 在 BIOS 里面 OS Optimized Defaults (win8 64bit )改成(win7 OS)

第二步 恢复下出厂BIOS 。

第三步 然后BOOT 里面BOOT Priority (UEFI First)改成(Legacy First) 按F10保存BIOS

第四步 保存重启之后再进BIOS 在Configur ation 里面将USB Mode (USB 3.0)改成2.0。保存退出即可开始进WIN8 PE 克隆系统了。

网友:
碰见过 就按这个方法解决的

网友(2016-10-19):
直接第四步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里的USB3.0改2.0是为什么?

网友:
现在部分机器改win7老麻烦了。。  遇到过1台hp  pe死活不认硬盘  轻装版本也一样   百度说要加载一种驱动。。加完可以认硬盘  装上蓝屏  bios也没有sata选项和usb2。0.。。最后还是装的win8

网友:
要这么麻烦 直接pe安装原版wim景象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 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试试

网友:
遇到过,在百度上找的教程

网友:
有时候懒得改模式,直接G在主分区貌似也可以

网友:
通常第3 4步

网友(2017-02-15):
我的改了第4部还是蓝屏

网友:
G40系列的记得是要改一项就要保存退出下 再改下一项就不会蓝屏了 一次性改完 还是会蓝屏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 装个系统 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联想就基本坑人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

网友(2017-07-01):
最后的usb 3.0改2.0 这个确实是很少用到。。。。

网友(2018-01-04):
呵呵呵      一般情况下该一三 就可以了

网友:
新机子很少给顾客装win7了。。。。。。。。。。。

网友(2018-12-15):
保存重启之后再进BIOS 在Configur ation 里面将USB Mode (USB 3.0)改成2.0。保存退出即可开始进WIN8 PE 克隆系统了。 这一步很少改,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很烦人了啊                 .

网友(2020-10-20):
谢谢楼主的好心意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