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7CY显示器改驱动板方法

楼主(2016-03-27):
这个显示器,拿来无法开机,按开关无反应,外接19V适配器的。
待机灯都不亮,驱动板没有工作,刷BIOS无用,打一下电压都正常。
主芯片上贴的纸都发黄了,估计是主芯片问题。打算改个通用驱动板上去。
结果接上通用驱动板的VCC,ON,GDN线后,按开关电流能上到0.2,但灯管不亮。
经测驱动板正常工作了,但电源板上的高压芯片没有点亮灯管。
所以我又外接了个高压板可以使显示器正常工作。由此可以证明我的判断没问题。
电源板连接驱动板有这样一排线定义:
DFCC,INVON,LAMPADJ,DIMADJ等等。
高压芯片是:DT8211
我线肯定是接对了,我估计这电源板设计的跟普通的不一样,还需要驱动板的什么信号或供电才能点亮。
论坛搜了一下,发现一个DT8211帖子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没有答案。
没资料,我不知道怎样去接,但我想的是,既然灯管不亮,就是PWM芯片不工作,我就当PWM坏了去检修。
所以我观察DT8211脚位定义,看哪些条件有问题:

我发现4脚没电压,我短接3,4脚还是一样,2脚EN是有电压的。
其它条件我也不知道了。
驱动板连接电源板有DFCC这个,所以我顺着它跑线,看它去哪里。
结果就是:DFCC通过一个电阻加三极管控制DT8211的9脚保护
那么DFCC我没接,所以9脚总是有电压。
我直接将9脚去保护接地。
还是点不亮,这时我又将3,4脚短接,终于可以点亮了。由此得出结论:
关于DT8211改驱动的建议:
首先DFCC这个通过一个电阻加三极管控制DT8211的9脚保护脚,
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将9脚直接短接到地。
另外将DT8211 3,4脚直连。
就可以了,上面两步少了一步,都将无法使DT8211工作。如下:

驱动板改好了,但我建议大家不要改,宁愿订芯片试试,或者换驱动板,驱动好像四五十。先报个高价钱,不然不修。
因为它原先驱动板是竖着的,所以你要拆头,而且盖板也不能用了,装不下。并且VGA头,不能全插入焊上,不然高度不够。
还要拆驱动上的排针,不然贴不上。
最终我是,将电源头也拆下来,将电源板移走飞线,才勉强装上去,还要改键,改完键发现,按键线又不够长。又剪线飞线。

改好后的样子:

所幸拷机正常。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还个通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还个通用去

是改的通用驱动板,太麻烦了,下次再碰到,必须按原装驱动板的价格报。

网友B:
有点危险,温度高之后,或融化胶

网友:
这个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改造太麻烦了,换原驱动板好点。

网友:
太麻烦了,能用长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还个通用去

楼主就是改的通用板,和LG其他电路的连接就要这样了,给楼主加分点赞。

网友:
楼主的思路值得点赞,加分

网友:
挺好的,每次都这么干净

网友:
灯管受高压版的控制,而高压板受驱动板的控制,只有驱动板把点亮灯管的启动电压的信号送过去,灯管才会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是改的通用板,和LG其他电路的连接就要这样了,给楼主加分点赞。

我不是加了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危险,温度高之后,或融化胶

确实是,这个做法不好,客户一但发现这样到时找麻烦...

网友:
改通用板也很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