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27):
拿来短路了   查是cpu供电短路   换了cpu供电一个场管和电容  隔离管也烧了,    换好测阻值不短了  但是公共点阻值170   cpu 供电阻值也是170    是不是cpu    芯片问题??

网友:
不敢上电

网友A:
下了CPU打值
铁壳一组一组换

网友:
怀疑是哪个就拆掉然后再打阻值

网友:
管什么,直接在公共点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了CPU打值
铁壳一组一组换

就是裸板打值,  没装u   不敢烧机啊     怕烧别的  广大故障

网友:
大家说说做BGA经验心得
怎么做才能把BGA焊接好
有什么方法和技巧,我焊接一次南桥没有点亮,一次显卡没有对好焊接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裸板打值,  没装u   不敢烧机啊     怕烧别的  广大故障

限流烧机,怕就通电时间别这么久,也可断节点缩小范围来查

网友:
铁壳一组一组换,铁壳怎么才好换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CPU上管全换了

网友:
不装上管一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能烧机

网友:
CPU供电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