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暗屏故障

楼主(2016-03-27):
商场里卖二手本的商户拿过来个NEC本 说不开机 接表开机发现暗屏 拆机开始修 但一试 居然又不暗了 心想是不是那个休眠开关搞得鬼 所以装机时不接休眠开关了  但还是不行 是外壳漏电或者联电?  一个个拆吧  拆到硬盘测试时不暗屏了 硬盘坏了?不应该啊 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换个自己的硬盘接上 依旧如此 拆机测试没找出个123  请高手指点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似硬盘引起的暗屏,查查转换电压+5VS导通能力

网友:
楼上说的对。。导通能力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硬盘引起的暗屏,查查转换电压+5VS导通能力

我将硬盘接口的5V的保险去掉后从待机5V上接线过来接到硬盘供电的另一端 原先的5V废弃不用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从屏线接口背面的5V保险处接到硬盘接口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屏开启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