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那个求助贴,联想家悦s515换新主板不亮已解决,设计有缺陷,新主板要先插蓝色内存槽

楼主(2016-03-27):
多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其他插槽不能用?

网友:
这都有问题 天啊

网友A:
难道内存还有先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内存还有先后

新主板必须先插蓝色内存插槽,不然不显,第二次开机就不分这个了

网友:
能,不过第一次开机分先后

网友:
不是这么奇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