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311Z一个电阻引起不认硬盘用“点穴大法”成功修复

楼主(2016-03-27):
               型号:DELL 13Z-311Z
         版号:10318-1  DN1 -MB
    商家送修DELL 13Z ,故障现象为不认硬盘,硬盘检测正常。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查硬盘供电5V, 3V正常。接硬盘也没有拉低,报价换南桥.此机原机南桥是HM67,手上只有HM65。一直都在互换。上BGA换了在说。上电接硬盘开机,结果还是不认硬盘。测SATA数据对地阻值一组290欧。一组310欧。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啊。也不应该存在65不能通用67啊。不管了先把4个耦合电容换掉,然而并没什么用。没办法找找图纸,自己保存的图纸是10315-sc的图纸,版号有点不一样参考一下。搜SATA看看条件发现有两个供电, 在主板上找这两个电阻位置,结果眼睛都看花了还是没有。心想图纸不对,论坛上找找。嘿果然找到,还是月饼 大神发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5720-1-1.html看都不看回复直接下载,结果被坑了10分。下载下来的图纸跟我的是一样的。算了还是慢慢查吧,用万用表一阵狂点,别说还真找到问题了 这个电阻,阻值无穷大。一边是接地一边进南桥。电阻不会这么大吧。找一块HM65的料板对比打值,料板上相同方向的位置有个一750欧的电阻果断换上 。电阻的位置 通电上硬盘测试,果然正常 。到此修复完成。此机换了一个南桥,仔细想了想这个没办法避免,不换南桥也不知道好坏是吧

网友:
SATA偏置电阻

网友:
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A:
不错啊,有板子就是任性

网友B:
这个电阻坏的故障很经典,值得关注

网友C:
要是没图纸看来要废了呵呵

网友D:
楼主太猛了,我的3.0usb不能用,不知道是哪个电阻掉了,南桥换过了

网友:
楼主好人,还标了电阻位置,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能秒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猛了,我的3.0usb不能用,不知道是哪个电阻掉了,南桥换过了

是的AMD还是英特尔的? 是英特尔的话是第几代的呢? 二代以下的有3.0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坏的故障很经典,值得关注

确实南桥周围的小电阻坏,引起的各种问题都先怀疑南桥,之前修过一台,不认USB的 也是换了南桥之后才发现是USB复位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AMD还是英特尔的? 是英特尔的话是第几代的呢? 二代以下的有3.0芯片

我的没有3.0芯片啊,查图纸了,直接到南桥,Y480,I5二代。

网友:
SATA偏置电阻又叫补偿电阻,会导致识别不到硬盘或者装不进系统。

网友:
加分鼓励,找这个电阻比修这个电路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没有3.0芯片啊,查图纸了,直接到南桥,Y480,I5二代。

Y480是SLJ8C的南桥吧

网友:
多谢分享已收藏,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以后遇到了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图纸看来要废了呵呵

图纸不一样,只能做参考。换了南桥还不行肯定就是外围电路问题,只是多花点时间

网友F:
楼主不是没有图纸吗    怎么会找到那个电阻坏的

网友:
sata模块的补偿电阻,USB模块也有,阻值不能变质

网友:
这问题不是通病。少见的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点得一手好穴

网友:
SATA偏置电阻,楼上跟我想的是一样啊

网友:
鼓励加分,

网友G:
没有点位的话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没有图纸吗    怎么会找到那个电阻坏的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点位的话确实很麻烦的

就是 并且图纸和主板上 标的件位有区别,只有用笨办法一个电阻一个电阻的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有板子就是任性

不是相同的主板哦  我是找到一块华硕的HM65主板 在南桥的相同方向找到的电阻

网友:
一般都会把小细节忽略掉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以我现在的水平找不到图纸就迷茫了

网友:
这个还真少见!!

网友:
这个偏欧电阻不正常也会不认硬盘的

网友H:
你又误杀了桥了楼主,应该先把条件查完在换南桥

网友:
小电阻。大作用,修电脑就是要仔细。

网友:
楼主好武功啊,还是够心细才能修出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又误杀了桥了楼主,应该先把条件查完在换南桥

为什么说“又” 。。。。说得好像经常误杀似的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是,1,先测试数字电路工作三要素是否正常,2,断电打各数据线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找的

乱量附近的电阻的呀    看来经验不错呀    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南桥被错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说“又” 。。。。说得好像经常误杀似的

帖子里很多不认硬盘的都是自己干桥

网友:
sata在桥里面有模块,也就有模块的供电,补偿,偏置电阻等。这个往往容易忽略掉。包括内屏不显示,在lvds模块没供电也会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确实南桥周围的小电阻坏,引起的各种问题都先怀疑南桥,之前修过一台,不认USB的 也是换了南桥之后才发现 ...

恩,先排除法,后细修,不是每台机拿起主板就知道这些电阻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I:
楼主还是先以维修经验在修,先换的桥,我以前修ACER 471G无声也是换了二个桥都不行,后来也是电阻坏了

网友J:
楼主要是能很快找到这个电阻,,估计桥都不换就能直接秒杀了吧。。。。赞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修上,当时要是看到楼主帖子就好了

网友:
me paso,pero no me imaginaba que una resistencia fuera la falla,siempre crei que era el SUR,para aprender

网友:
高手有图纸加经验几何秒杀任何机器

网友:
有半年沒進迅維網了,今早一上,就看到好東西

网友:
厉害 在没图纸的情况下都能找到。看来功力相当深厚啊。

网友:
楼主写的好仔细, 赞一个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阻很容易坏吗?

网友:
还是料板最方便,对比着量,有时下图纸老是不一样,搜板子商标的料号根本图纸上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先排除法,后细修,不是每台机拿起主板就知道这些电阻在什么位置的

对啊,一般图纸对不上号的 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是先以维修经验在修,先换的桥,我以前修ACER 471G无声也是换了二个桥都不行,后来也是电阻坏了

一般都是先经验排除 再来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要是能很快找到这个电阻,,估计桥都不换就能直接秒杀了吧。。。。赞

当时找过,图纸不一样   料号错乱的  ,只有先排除南桥问题再继续 往下搞

网友:
硬盘扁置电阻开路。

网友:
真好 好像修到这种机器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还是有图纸舒服啊

网友K:
你这个电阻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传说中的偏置电阻吗?

网友L:
在没图纸的请况下   也看不出来那个电阻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阻是怎么找到的。

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南桥周边,测到这个电阻 阻值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没图纸的请况下   也看不出来那个电阻的用处

对啊,都是换掉电阻通电测试正常了   才知道是个偏置电阻

网友:
学习了  要是我的话先干桥了

网友:
不错,鼓励鼓励,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宏碁4535也是不认硬盘,被人做过手脚的,硬盘有关所有条件全查了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M:
什么叫偏置电阻  求解 lz

网友:
白杀了一个桥

网友:
不换桥,怎么知道桥是好的。在没图纸 料号不对的情况只有先排除桥的问题在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什么叫偏置电阻  求解 lz

SATA偏置电阻就是使 SATA 模块通电后处于一个开启状态,具体的你可以查查偏置电阻在运放里面的作用

网友:
值得收藏,好贴子,学习了…………。

网友:
是偏置电阻吧

网友:
这个电阻真心不好找。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N: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修到什么难题了么

网友:
这问题修的真够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什么叫偏置电阻  求解 lz

我觉得他说错了,这应不叫偏置电阻,偏置电阻是放大电路中常用的一种,把大的电流分流叫偏置,放大器的集电极电流要得高而基极要的电流确很小,才能的放大管处于放大状态,在这的作用是1.05v从这个电阻通过但电压不会变,而电流是被这电阻的本质而限定的,电流大了这个电阻就会烧坏,应叫做限流电阻,在这处于一种保护状态,当桥坏了没有它可能会把供电烧坏,如是供电坏没它可能会把桥烧坏,就那么一个作用,
  个人解见,错了误喷,

网友O:
楼主也是先轮三板斧啊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换了南桥,BIOS什么的都是一样,最后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高手

网友P:
请问楼主换掉的电阻是图纸中SATA COMP相连的电阻吗?

网友:
真的很细心  厉害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也是先轮三板斧啊

修机要块 肯定先凭经验搞 不行在跑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换掉的电阻是图纸中SATA COMP相连的电阻吗?

不是  图纸中这两个电阻  在主板上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  图纸中这两个电阻  在主板上 没找到。

能知道在图纸中的作用不

网友:
厉害,这都能找到,不过,最高境界就是无图维修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牛人,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那个是什么电阻?

网友:
楼主牛啊,我上次修过Y470不认硬盘,换了南桥后就好了,下次遇到换南桥无果,重点检查电阻,感谢楼主。。。

网友:
先收下  应该用的着

网友:
经典了  。   这么都找到了

网友:
基础很扎实啊,这种机器是最最难修的了,楼主很厉害啊!!赞一个,小弟学习了

网友:
唉,和我上次搞的DELL I7的机器一样,不认SATA设备,没图纸,换桥了不行,一怒之下把桥拆了,照着华硕的相同桥的板子跑电路,搞了2、3天才搞定,也是一个死电阻搞的。

网友:
楼主威武,这小电阻是用万用表一个个量大小找出来的吗

网友:
看来这个电阻是特意放在这个方向了,去公司了要拿块板子来找找这个方向的该电阻量量,看看能不能点到穴

网友:
我问下楼主,这个供电的作用是用与检测硬盘的吗,那是不是其它的也可以同理推呢

网友Q:
谁能告诉我H55的SATA偏置是多少?

网友R:
"此机原机南桥是HM67,手上只有HM65。一直都在互换"楼主这样的交换不会有功能故障吗,我也试一试!

网友:
路电路的重要性

网友:
点穴点的恰到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谁能告诉我H55的SATA偏置是多少?

随便找个55的图纸看看呗

网友:
换下的南桥还可以继续用,不浪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此机原机南桥是HM67,手上只有HM65。一直都在互换"楼主这样的交换不会有功能故障吗,我也试一试!

可以随便代换  HM67有14个USB  HM65只有 12个

网友:
其实不认硬盘还是很好修的,对多就到桥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 我没遇到 过

网友:
这是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
真涨见识,这问题 基本都不敢修了

网友:
楼主的耐心真好,一个个的去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都是换别的硬盘就行  但是他自己的测的是好的,..不懂

网友:
我只能说这个电阻都能被你测到

网友:
大师,你太厉害了

网友:
很精辟 值得学习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能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