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做BGA经验心得

楼主(2016-03-27):
大家说说做BGA经验心得
怎么做才能把BGA焊接好
有什么方法和技巧,我焊接一次南桥没有点亮,一次显卡没有对好焊接歪了做不好很是受打击,越受打击我越强啊,哈哈哈

网友A:
取芯片用弯镊子,自己做的下面的一面磨薄,就不会碰到其他小件了
焊接是就是对正,焊盘都上点锡,多多练习吧

网友:
大家看到的,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B:
手工问题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工问题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我知道也是这样,有什么注意的东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也是这样,有什么注意的东西没有

还是小心在小心

网友:
多练多做就明白了

网友B:
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板子搞费了,桥坏了还可以换,板子搞鼓包断线就真的费了

网友:
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还是得有人指导一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板子搞费了,桥坏了还可以换,板子搞鼓包断线就真的费了

旁边的电容,电阻我经常搞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做bga一般都是把焊盘擦的越干净越好,因为脏了怕有焊点接触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电容,电阻我经常搞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手乱抖不就搞掉了

网友:
经验是靠长时间积累的

网友D:
在焊桥前,用手机拍照,再贴隔热纸,温度先预热,加把温度慢慢调高,这样一般芯片和主板都不会坏,方法告诉你了,加分吧

网友E:
反正我觉得北桥真的不好整

网友:
好的工具事成攻倍,BGA多大风嘴得多大成功已九成了

网友F:
风枪取北桥显卡怎样?是不是比焊台更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取北桥显卡怎样?是不是比焊台更得心应手

不是这样的,焊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觉得北桥真的不好整

也一样的啊

网友:
这个多拿些料板来练手就OK了。做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245度从来没改过的路过

网友:
多台BGA都没问题,最近接了台联想的也还没成功.还在努力中.

网友:
主要还是要知道你自己的BGA的温度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实际温度大概多少。这个需要拿板子实验,加测温线。
然后还有因板子而异。像三星的PCB板比较薄。在知道有铅无铅的溶解温度。这样你就可以掌握的很好的。

网友:
做多了就自然会了

网友G:
8年的2温区260慢慢的快280才可以。功臣慢慢走下坡路了。

网友:
取件轻轻触碰桥 确定锡化了再取,焊接的话主板上焊盘要拖平不然芯片放不稳

网友:
说到底还是要多练

网友H:
上风嘴 低 下风嘴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电容,电阻我经常搞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贴点锡纸  拨动的时候右手拿镊子左手稍稍的碰右手

网友:
看到二楼说的快速制了一个镊子,真心好用加分

网友:
多多练习吧,多动手练习,,温度控制好,周围用锡纸贴住

网友:
这个东西 真的是熟能生巧 没有什么技巧 每个BGA台不一样 只能说 自己拿捏好温度和位置

网友:
镊子必须要好用越尖越好,取芯片时先用镊子轻轻触碰芯片看看芯片上的锡有没有融化,取的时候胳膊放稳

网友:
预热板不容易变形

网友:
这种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做多了就有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上风嘴 低 下风嘴 高

兄弟,你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是不是说反了?

反了?没感觉反了啊,都是这样的啊,难道你不是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别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K:
这个你只要一次找到感觉以后就OK了,  流程都是死的。

网友:
我的是25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8年的2温区260慢慢的快280才可以。功臣慢慢走下坡路了。

我的是25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你只要一次找到感觉以后就OK了,  流程都是死的。

是的,大家多说说经验
小白些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反了?没感觉反了啊,都是这样的啊,难道你不是

下风口近,上风口远,我是这么搞的

网友L:
掉过焊盘,赔过钱,经验来了。

网友:
用的寻味360,不知道技术问题还是调试问题,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掉过焊盘,赔过钱,经验来了。

有过错,才会做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芯片用弯镊子,自己做的下面的一面磨薄,就不会碰到其他小件了 焊接是就是对正,焊盘都上点锡,多多练习 ...

是的,哈哈哈,谢谢您

网友:
注意板子是很重要的

网友M:
大家说说用风抢怎么加焊南北桥的,温度和风力,我加焊基本就报废,没有BGA设备,用风抢吹,有时候板吹弯,有时候,桥的锡珠吹一两颗出来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风量小些,多练习,动手的技能讨论后实践多了就有提高了,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取北桥显卡怎样?是不是比焊台更得心应手

你能用风枪把北桥取下来,故计取下来也报费了

网友:
找个尖点的镊子   能捅到桥底下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电容,电阻我经常搞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取芯片的时候你太紧张了,手要稳,眼要准,多练几回就好了,还是练的次数少啊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温度的掌握和时间

网友:
我经常汗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取芯片的时候你太紧张了,手要稳,眼要准,多练几回就好了,还是练的次数少啊

是的有点紧张,哈哈哈
多练习练习才是真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说说用风抢怎么加焊南北桥的,温度和风力,我加焊基本就报废,没有BGA设备,用风抢吹,有时候板吹弯, ...

你也是厉害,想办法搞个BGA

网友O:
多用料板练习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多用料板练习就找到感觉了

是的要多练习练习

网友P:
细心 多练习  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细心 多练习  就行了

是的我要好好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要好好练习

做事情慢慢稳稳的

网友:
多练多练 还是练

网友:
神马,大师,求指教啊

网友:
认真,细致,勤奋,刻苦,努力

网友Q:
有BGA焊台啊。。没买的话风力位置。。然后手最重要!焊的时候用锡箔纸把旁边都给粘住谨防误伤。。这样好反应的焊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在焊桥前,用手机拍照,再贴隔热纸,温度先预热,加把温度慢慢调高,这样一般芯片和主板都不会坏,方法告诉 ...

手机拍照干嘛?

网友:
一台好的BGA台,细心,多多练习

网友:
找一大堆废板,测芯片上面的电阻的二级体质,然后拆了装上载测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BGA焊台啊。。没买的话风力位置。。然后手最重要!焊的时候用锡箔纸把旁边都给粘住谨防误伤。。这样好反 ...

锡箔纸什么好

网友:
多练练,不要急,绝对能找到技巧的

网友:
手一定不要抖,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我已开始的时候手抖得要命

网友:
跟据我一个新手的经验,第一温区停的时间要长一点。

网友:
说赶不上做!找些废板子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多做就行了,我第一次取和加焊,手都抖呢

网友:
做BGA成功d三大条件,一:直球大小要均匀,板子不要有变形,架好板子,  二:主板焊盘拆下最好先过一遍有铅的锡,焊点焊盘保证光亮无暗点,有些松香焊油必须拿洗板水清洗干净彻底!三:BGA的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能太高,锡球融化时间最好保持20-30秒,

网友:
显存如果是黑胶或有胶都要用锡箔纸包几层。    做桥位置要固死 放平    有铅210度融化   无铅248度  *词语被过滤*

网友:
这个多练习就会了,熟能生巧

网友:
关键问题就是温度得把握好,不同的板同样的桥温度可能有差别,不能一刀切!

网友:
我一开始也碰掉过,后来我只要取BGA芯片我就在后面贴锡纸,两边就不贴了,就这样练习了几个月就熟悉那个感觉了,慢慢来吧,不是告诉你你就会的东西。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手机拍照干嘛?

掉件了可以照着补啊

网友:
芯片下有黑胶的真心难搞,上次看别人分享的经验 来回焊三次可能会好取下来一点 ,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啊

网友:
这个东西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踏着料板的尸体  一步步的体验的  不能一触而就的

网友T:
焊坏过,但从来没有焊歪过,你把芯片和下面的框对齐就好了啊,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掉件了可以照着补啊

厉害厉害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T:
焊坏过,但从来没有焊歪过,你把芯片和下面的框对齐就好了啊,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温度不够还没有融化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够还没有融化

那你不动的话也不会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那你不动的话也不会歪啊

也是这样的

网友:
拖锡了吗?

网友:
拖锡会起疙瘩,不知道怎么掌握手感
我一般是吸锡线拖平

网友:
吸锡线拖平和拖锡哪个好
拖锡要求高,不要起疙瘩,要拖得光滑圆润

网友U:
BGA温度够了感觉芯片可以动了。先用一字螺丝刀轻轻的撬一下,可以动了,就用镊子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U:
BGA温度够了感觉芯片可以动了。先用一字螺丝刀轻轻的撬一下,可以动了,就用镊子取下来

这个方法也可以

网友:
买个好的bga,调好曲线,拍照防止掉件,贴好隔热纸,走BGA。到最后能动下的时候可以取下或者完成。参考把

网友:
熟能生QIAO...

网友:
你做BGA焊盘要上锡呀!!我从来不上的!!只有做手机BGA芯片时才焊盘上锡!

网友:
淘宝知道。。一般的锡箔纸都没问题。。要说啥好还真不清楚

网友:
沉着冷静,手就没那么抖啦,成功率就又高一点

网友V:
多做几次就OK 了重要是要对住脚位

网友:
取芯片的时候手要稳动作要快,不要碰到旁边的小元件。把芯片和焊盘都处理干净,加焊回去的时候BGA焊膏不要用的太多。总之焊盘一点要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多做几次就OK 了重要是要对住脚位

好的,多做几次

网友:
靠长时间积累的

网友:
交流一些方法经验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找料板,自己慢慢的找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