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艺卓16寸显示器,改LED,求助

楼主(2016-03-27):
最后一张图是去往高压条的,不知道如何搞了,帮忙啊

网友A:
是因为灯管坏了 才去改LED?   拔掉线  测 右1   开机瞬间有无电压 判断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开启  左1 供电
不就OK了

网友:
上面都有英文,好改

网友:
改LED 是不是用通用LED恒流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灯管坏了 才去改LED?   拔掉线  测 右1   开机瞬间有无电压 判断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开启  左1 供电 ...

灯管变暗了 所以想去改动的
左一肯定是供电了,右一按开机按钮后维持在0.16V,菜鸟

网友:
你教教我

网友:
我也没改过,你论坛搜索一下,看有没有类似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B:
去掉保护不可以吗?
你这样改LED你高压条只能用双灯管的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    很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护不可以吗?
你这样改LED你高压条只能用双灯管的

显示屏我还没拆解,艺卓的搞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我还没拆解,艺卓的搞不懂

换的话,要全换,灯珠 升压板,你不拆屏,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话,要全换,灯珠 升压板,你不拆屏,怎么搞啊?

我是说屏的灯管我还没拆,哈哈,先外接LED测试下是否可行

网友:
第一步换通用灯条  第二步换升压板 改4根线 vcc gnd on a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灯管坏了 才去改LED?   拔掉线  测 右1   开机瞬间有无电压 判断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开启  左1 供电 ...

灯管坏了换LED的只需要两条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改吧 板上已标示有了

网友:
感觉 没有必要,虽然是艺桌的,但太小啊

网友:
16寸。。。。有必要在去折腾吗。。。。。。

网友:
LED套装好改不,是不是有直接带架的

网友:
控制线很好找到,这样改加恒流板

网友:
到淘宝买一套LED灯条带升压板的,LED能自由剪短的,把灯换好像升压板像改高压条一样改进去就行了,我现在换灯管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灯管没坏的话最好别改LED

网友:
也有特殊机型难改的。

网友:
搞那种套装的吧,灯条和高压板都有

网友:
我感觉你测的电压有问题,你是否表笔接反了,仔细看看,没那么复杂,用LED套装,GND VCC  ON/OFF ADJ 四条线就可以了,真的如你所测,待机电压比开机电压高,加三极管反相

网友:
改成LED,减少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