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板号la-5162P 通电掉电

楼主(2016-03-27):
   一块DELL  1320机器主板(板号:LA-5162P),电源接口处一个稳压管D50烧毁引起掉电。哪位大哥手上有这个板的,麻烦看下,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
      我今天刚刚好修了一台DELL 1320的板子,所以帮楼主看了一下,板子上面的D50的 元件本身的印记是.12D ,就是在1的前面的中间有个点,我又查了一下图纸,图纸上面的型号是RB491D ,查看RB491D的资料标明这个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是耐压25V  1A的肖特基二极管!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看了是10t

网友:
热心人还是很多的d

网友(2016-05-08):
掉电是开机就掉还是能开机用一会儿掉啊

网友:
LZ   最后搞好没? 我现在手上一个同样问题 现在开机秒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