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易美逊LED显示器开机过会一黑既亮

楼主(2016-03-27):
易美逊H2223WLSLED显示器,开机显示一段时间后瞬间一黑就又一亮了,电源指示灯依旧亮着,电源板驱动板电压都正常,板上无元器件损伤。改高压,换灯条,换电源板稳压二极管,之后测试发现问题 依旧一样,无从下手了,请求各位大师傅指点

网友A:
开关有没有问题啊?我之前修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最后是开关坏了,你看看你的呢

网友:
电容全部闲换掉看下
或者看下驱动程序

网友B:
除了按键,检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看看稳定吗?

网友:
刷过程序,换过芯片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有没有问题啊?我之前修过一台类似故障的,最后是开关坏了,你看看你的呢

我拔掉开关也是一样的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按键,检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看看稳定吗?

电源输出电压稳定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拔掉开关也是一样的现象啊

那你的就不是开关问题,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就不是开关问题,刷个程序试试吧

程序刷过了,电源板输出端供电电容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换一套全新的测试用电源板和驱动板,再试一下,看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D:
这个种故障只能慢慢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种故障只能慢慢排除

恩,也是啊,今天搞了套电源板驱动板回来慢慢排查了

网友:
杂牌的刷程序有惊喜

网友:
升压板单独外接供电,开启信号也不要走驱动板

网友:
试一试看,排除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量量5V 12V稳定吗  拔掉开关  屏线 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易美逊我有个返修维修站走了4次。  都是一样的毛病 红屏 最后屏幕都换 了还是红屏 然后经销商说返厂换了条 ...

测试屏线的不多,可能疏忽吧。其实,步步都应测试。看过换过好几个屏显得

网友:
估计电源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刷过了,电源板输出端供电电容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可能?

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全换了试试,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换小电容好了...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