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维修2块昂达主板N61PD3,G41+

楼主(2016-03-27):
好久没修到主板了  今天居然一次接到2块ONDA的主板  都是插测试卡 复位常亮,
先上图说N61PD3- 复位等常亮先测量各大电压  内存 北桥 都正常 唯独没有CPU核心供电,看了下主控IC是RT8855,于是上网找他的PDF量了一下条件  (PDF在论坛有),发现48脚开启信号只有0.4V左右 ,嘿嘿 显然不正常,于是跑线路,与48脚相连的Q32  ,怀疑Q32坏   直接换了一个 再上电测试 VCORE已经出来  顺利跑码,故障修复。再说G41+故障现象跟N61一样 也是复位常亮 没有VCORE先上图
老套路 找到PDF 测试了各大条件  包括EN1.2V都正常,显然这下跟上一块不一样了,条件都满足 怎么办呢,好在是料板很多 马上找了个ISL6312  换了上去  ,故障依旧,这下有点纳闷了 不能够啊  条件都满足了 不出控制  ··
休息了 一会 再修。。
没什么好的方向,开始打上下管阻值,奇迹般的发现下管居然只有2个值 再测量上管是正常的  , 挨个拆 拆到这一个罪魁祸首,也就是下管短路 导致反馈不正常 最后导致没有出控制电压  但是主板是没有保护的 哎 ,虽然后来是修好了 但是走了好多弯路,所以啊  做维修的都是苦逼的, 但是苦逼的同时也要细心一点 我要是早点量一下对地阻值 也就少走很多弯路 以前总是以为核心供电短路就会保护,呵呵现在想起来是错的 !好的 好在是2块都修好了 ,希望大家都能多赚钱。

网友:
第一个修的很给力    很细心

网友A:
主板是不是煤炭堆里拿出来的。。。
Q32内部损坏导致电压出不去。。。
可以强制拉过去 不过这样很容易返回来

网友B:
下管击穿的同时,上管s级输出电压一般会停止输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不是煤炭堆里拿出来的。。。
Q32内部损坏导致电压出不去。。。
可以强制拉过去 不过这样很容易返回 ...

我反正是直接换了一个  这个管子很普通的 随便拿了个主板都有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击穿的同时,上管s级输出电压一般会停止输出保护。

恩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估计是反馈不正常  芯片保护不输出

网友:
谢谢 加分的朋友

网友A:
那我等下扣分去 就不用谢我了

网友:
学习了 多看看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等下扣分去 就不用谢我了

别啊  弄个分不容易哈

网友C:
击穿了居然没保护 要是一般的板直接就秒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击穿了居然没保护 要是一般的板直接就秒掉电了

所以我就去查芯片条件去了  ,绕了一个大弯 额

网友:
楼主也是粗心,呵呵

网友D:
下管击穿也不保护,那上管G、D都有电压没?

网友:
修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就怕什么都正常就是死活不跑马

网友E:
这么脏也不清理下。有时候小动作会带来不少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管击穿也不保护,那上管G、D都有电压没?

上管D有电其他都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脏也不清理下。有时候小动作会带来不少生意

这还是我刷过的  主要油烟 刷不掉   要我整板来洗 我又下不了手额 呵呵

网友:
三极管控制供电好信号给SB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还是我刷过的  主要油烟 刷不掉   要我整板来洗 我又下不了手额 呵呵

油烟另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