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DS2 REV:2.0 掉电 维修一例 经验分享!!!~~~

楼主(2016-03-27):
版号:技嘉 H61M-DS2  REV:2.0
故障:掉电 (容易被判断成无CPU供电)

先上个整图:

故障现象是: 触发  风扇转一小会 就停停下来  不会自动重启。但是可以再触发。
测试:
每次触发  CPU 都无供电。
一开始 把这个故障当无CPU供电来修
拆掉Q18  换掉ISL95836 都是一样,连BIOS 都刷了。。。
我会弄的 都弄了 CPU 依然没出供电。修了好久。
在CPU 供电这里 修不下去了。。。

不得不重新测量下 各大电压。
多次点触发 测量各大电压。
内存:几乎每次都有 1.5V  正常
PCH:几乎每次都有 1.07V 正常
PLL:   几乎每次都有1.82V  正常
以上这几个大供电  有时候掉电快  万用表偶尔会抓不到电压,
但是大多数测试 都会有一个正常的电压值 闪过去,比较快
每隔2-3次 快闪的电压过后,就会有一次  比较稳定的 电压值。
就是 风扇转动比较久  出来的电压 也比较持续 。
测到 VCCSA 的时候 发现:
VCCSA  在快闪的电压中 并没有上到0.9V
唯有 在  风扇转很久的时候才能出 0.9V
在上不到0.9V的时候  电压值是0.5V左右,(感觉这个电压应该是周边电容储存的电压 没释放完。)
多次测试,总结出VCCSA 要隔2-3次 触发才能 上到0.9V (没上CPU)
对比PCH 和PLL 来说 不正常。
那么这个 应属掉电。
脑子转不过弯来  开始一匹布的修VCCSA 电压
后面换掉 大的VCCSA  MOS管后  才记得测一下MOS管D级
原来是上级 CPU_VTT 掉电

测到这里 想起了 前些天看过一个 CPU_VTT 掉电的案例。
那个案例是RT8120D 坏。
没急着换  仔细看了下RT8120D周边元件
发现RT8120D 1脚和8脚相连的 电容 发黄(我有色弱分不太清楚 就感觉和正常的不太一样)

换掉那个发黄的电容  就出CPU 供电了  也不掉电了
次次都能点亮。
后面再把周边的发黄的电容 都换了

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心得:
这个板在维修过程中 思路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也就是说 误判。
这个板 看起来 我当无CPU供电来修 走了很多弯路。
如果当成掉电来修  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已经交出去了 感觉上应该是那电容的问题  如果有返修 那就换多个RT8120D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会员14688132元2022-11-7 14:58

网友A:
你天天机子好多的修
我都成天闲着没事做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天天机子好多的修
我都成天闲着没事做了 。。

案例发不完
我们南方 前些天 潮湿  主板坏的多  这些天 是比较忙
有闲时间 可以深造 也是好事

网友:
楼主的做图说解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差不多啊,h61以上的新板子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案例发不完
我们南方 前些天 潮湿  主板坏的多  这些天 是比较忙
有闲时间 可以深造 也是好事

切 等下我删帖子去GA H61还不是很好修

网友C:
本人小小白,vccsa是什么供电

网友D:
升压有问题是会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小白,vccsa是什么供电

CPU的一个内存和PCIE的一个管理供电,送给CPU的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小白,vccsa是什么供电

系统代理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有问题是会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

是的  应该是 这个原因

网友:
每次发的帖都这么的 经典    膜拜中

网友:
学习了,现在H61主板慢慢都开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小白,vccsa是什么供电

现在的CPU都直接管理内存了,所以比以前的CPU多个vccsa供电。

网友:
电容 发黄有深有浅,图中的电容颜色并不能说明此电容已坏了,个人看法!

网友:
新手修的少,暂时没遇到过电容老化引起的掉电。。。

网友:
问下楼主你换电容是风枪还是烙铁啊,如果是风枪有可能是加热到了其它的元件后可正常,但用不了多久又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好多,我只是觉得电容发黄不能说电容就坏了吧,

网友:
技嘉这个主板如果是没有CPU供电 好难修

网友:
技嘉这个板子是不是有通病呀。我的板子和你故障一样,但是版号不一样,没思路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是奇葩啊

网友E:
意思是贴片电容漏电造成的吗。 之前我有刷BIOS好的 ,

网友:
6666666,是我肯定是当没CPU供电修了!! 最后估计是修报废了!!

网友:
俺非常佩服楼主,功力深厚,经验丰富,高手高高手!必看必加分~

网友:
en  今天就修了个 ph61大板也是这个8120d

网友:
楼主的做图说解不错!

网友:
修好 收钱  返修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小白,vccsa是什么供电

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F:
弱弱的问下   楼主用的那个CPU测试散热器哪来的

网友G:
LZ每次发的贴都很经典,很喜欢看你的贴。只是在想你这次怎么不是按时序来查,也不是反查,怎么跳过总线不查呢?

网友:
现在的板子比较难修了

网友A:
明天起来精华啦
每次发帖都是精华  我都眼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起来精华啦
每次发帖都是精华  我都眼红了。。

现在 好难拿精华呀   好久都没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每次发的贴都很经典,很喜欢看你的贴。只是在想你这次怎么不是按时序来查,也不是反查,怎么跳过总线不查 ...

起初有按时序查  后面 心烦了 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下   楼主用的那个CPU测试散热器哪来的

悍马主板 北桥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贴片电容漏电造成的吗。 之前我有刷BIOS好的 ,

另一个案例 写的 是  8120 BOOT 自举电压不够 导致  我这个应该也是

网友:
vccsa được so sánh bởi ML324.

网友:
要我就不修它了,因为怕修不好,到时没面子

网友:
我这个技嘉H61M上面就没有8102.

网友:
故障跟你的一样。

网友:
开机一两秒就掉电,反复都这样,刷过BIOS,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换过IO都一样

网友:
奔溃,奔溃,求大神指点

网友:
系统代理供电

网友H:
这个 版本   楼主 有 BIOS 吗。。。。给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 版本   楼主 有 BIOS 吗。。。。给我一个

给你了 你查收下

h61m-ds2 2.0.rar

网友:
无cpu供电,无集显供电,都会有很多原因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修   电容不良  修死个人啊

网友:
你修主板的技术不错嘛

网友:
l楼主眼睛好啊这都能发现    应该这主板貌似通病挺多的

网友I:
我有两块CPU供电都有还掉电——还在那躺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两块CPU供电都有还掉电——还在那躺着呢……。

我这个 CPU 供电也是有的 也掉电
除了  这个贴说的那些  还要 按照时序 去 查下  VRMPG 3.3V和 CPURST  1.1V等信号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个个都是精华,我们小白有福。

网友:
这款主板修了几块都没有修好,现象跟楼主一样,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案例发不完
我们南方 前些天 潮湿  主板坏的多  这些天 是比较忙
有闲时间 可以深造 也是好事

南方那的啊。嘿嘿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的好多

网友:
很好的帖子  谢谢楼主奉献

网友:
修过,是358的原因

网友:
不返修就好

网友:
功力深厚呀

网友:
是不是通病来的?

网友:
看 了颜色 不正常就换 哇 多么棒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时候开关针上的那个八角芯片也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遇到好多块 都是放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技嘉H61修到了很多,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不容易啊 是我这边都不修了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 值得学习 先简单再复杂......基本理论

网友:
你天天机子好多的修

网友:
SA供电或转换老爱坏,注意咯

网友:
下次有,试一下

网友:
这几天接了三片DS2的主板都修不好,都是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
修到个技嘉61的板子 不定时掉电,重启。

网友:
不错的案列 学习了

网友:
H61板问题很多怪怪的

网友(2016-05-04):
小白路过 学习膜拜

网友:
说的很详细 像我这种新手太需要这些资料借鉴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好像很多啊

网友:
这问题修用了时长多久?

网友:
功力深厚啊,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电容旁边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RT8120D坏的好多。有时候还是奇怪毛病!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按6X系列的时序修修,6系的主板多了几个电压,VSSA,核显电路,以及VID串行电压的变化,都是与以前不同的地方

网友:
大神,腻害,板子都修得好

网友:
那此电容测了吗,是漏电还是短路?导致不上电的vtt不出。rt8120上次我修到这个坏的换了。

网友:
又是一个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不出CPU供电技嘉就不好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