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V2 REV 8.0 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6-03-27):
接修一片映泰H61MLV2 REV 8.0主板

故障是风扇转.不显示.
先查供电.内存1.5V正常 桥,总线电压也正常.CPU供电0V.
问题在CPU供电没出.
查供电芯片的工件条件.VCC PVCC BOOT引脚都正常.
EN脚0V.
看来是芯片的开启脚没电压导至芯片不工作.
找出图纸,

查EN脚的来源.这个信号受控于Q38  Q39
上电测量Q38的B极0.74V  C极OV
Q39的B极1.07V  C极O.74V
到这里基本断定是Q39坏.换之OK.

上面是位置图.

H61MLV2 IH61W-MHS-V8.0S PDF图纸.rar

PDF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好像是通病啊,好多都是开启不对,然后都是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好像是通病啊,好多都是开启不对,然后都是三极管有问题

三极管变质导致开启不对

网友:
简单维修  排版用心  图片清晰  资料共享    除了加分   别无选择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一般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 一般连接的三极管问题多 有的是分压电阻

网友:
映泰三极管和排阻坏的挺多的

网友:
映泰的通病,以前的C61 N61大多是EN无电压,这应该是设计出问题。以前JB的时候也有很多类似故障

网友B:
楼主,这个如果没有图低,你能否修好?

网友:
台式机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2016-05-18):
楼主是否有映泰TH61的电路图

网友:
三极管变质导致开启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如果没有图低,你能否修好?

没有图纸 跑线一样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跑线一样能修好

新虎的马甲啊

网友:
不是我的马甲

网友(2017-08-06):
最喜欢修的就是别的电压都有 就是cpu供电没有开启

网友:
不错啊,映泰板子很少有图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