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 H_PWRGOOD 这个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6-03-27):
一台HP 版号DA0R62MB6E0 不出GPU_PWRGD ,H_PWRGOOD 只有1.2伏 这个电压应该多少?3.3吗
问题

网友:
H_PWRGOOD 为1V左右正常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同问高手。我以为是3.3的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H_PWRGOOD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来的,电压同样是1.2V,给CPU的信号,我的板子是联想L-IG41M REV:1.0的,诊断卡跑00,换了南桥NH82801GB问题依旧,暂时问题还没有解决!